步进电机使能不关闭,自动半流模式的问题讨论

楼主(2016-09-06):
步进电机工作电流3a,自动半流模式下电流为0.7a,现有一个项目。要求步进电机长时间锁住,只能靠软件锁住力矩,当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半流模式。请问这样的话步进电机的寿命有影响吗。以连续工作一个月为参考。期间不断电。

网友:
步进电机在标称的电流内随便玩,

网友A:
如果在标称的电流内坏,那只能是不合格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标称的电流内坏,那只能是不合格品,

主要是温度。标称工作条件是推荐工作条件,但是电压高一点温升会急剧加大。

网友:
电机温度80-90度没问题,再高就会出问题。

网友:
这样的应用,要考虑的主要是发热方面。在工作环境中,电机表面温度在90度以内,一般是没问题的

网友:
1A的电机,我不小心放2A跑了几天,就是发热,没坏。

网友:
步进电机长时间锁定肯定不现实  应该换用交流伺服  那个可以提供很大的静止力矩而且不会严重发热

网友:
搞个带刹车的步进电机

网友:
看电机温度 考虑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