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32通信上电瞬间有乱码

楼主(2016-09-06):
1:采用232通信芯片ADM101E  通信MCU 为pic单片机
2:我想让MCU上电后通过串口返回一个数据,结果先返回一个乱码(乱码多为0x00和0xfe  还有其他的值),然后返回的值才是我要的值。
3:经过思考,可能是MCU端   TXD 和RXD上电瞬间状态不确定可能会造成乱码现象,故在TXD,RXD分别加上拉电阻10K。加上之后上电瞬间仍有10%的乱码概率  。TXD加上拉,RXD接下拉上电和断电瞬间都有乱码
问题提出:这种上电瞬间通过串口助手观察接收来的数据第一个字节是乱码,这种现象是否能通过硬件或者软件来解决?
               这种现象是否由于232通信芯片的内部寄存器通电瞬间的值造成的?这种现象是否可以避免?
               求围观,请各位大虾支招

网友A:
你的数据是裸奔?就没有封装校验这些?

网友B:
如果是控制,数据打包加校验能对付,如果是做监视,那就全部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据是裸奔?就没有封装校验这些?

MCU在上电瞬间发送单个字节,上电瞬间返回两个字节,一个是乱码,后面的是正常的数据,问题出在上电瞬间
在正常工作中我是有求和校验的,以数据包的形式发送  包头包尾校验都有
我的问题是:单字节测试时上电瞬间瞬间为何会收到两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控制,数据打包加校验能对付,如果是做监视,那就全部显示就可以了 ...

返回数据是用来被其他的MCU处理的,所以要验证上电瞬间数据的准确性    不能有乱码

网友:
上电延时一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返回数据是用来被其他的MCU处理的,所以要验证上电瞬间数据的准确性    不能有乱码 ...

你想法不对,应该假设通讯有乱码如何不错误动作

楼主:
程序中有1秒延时,并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法不对,应该假设通讯有乱码如何不错误动作

也就说,要对数据进行处理,接收到正确的数据,才执行正确的动作

网友:
延时加长点呢?还有就是接收端有缓冲。乱码也被存下来了。

网友:
注意程序初始化顺序,个人习惯的顺序是:IO、外设、中断。

网友C:
楼主用了大字体吗?

网友:
好大的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了大字体吗?

是的

楼主:
太夸张了    电脑上没那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夸张了    电脑上没那么大

ID还要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夸张了    电脑上没那么大

楼主发贴时候看看版规,小心ID

网友D:
上电,程序运行后发出若干个个起始字节,比如 A5 ,  给收端检验,然后再正常的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程序运行后发出若干个个起始字节,比如 A5 ,  给收端检验,然后再正常的通讯。 ...

目前采用的数据格式 A5 XX  XX  XX  XX XX   校验  0A

网友E:
单片机上电别急着工作,延时500ms后再开始配置寄存器。

网友:
楼主ID不保  还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上电别急着工作,延时500ms后再开始配置寄存器。

延时放在初始化前,或者后面都没有作用,发现232与PC通信端引脚在上电瞬间有尖峰脉冲,加入双向TVS管后效果也没改善。
怀疑这是232通信IC(ADM101E)的特性,上电瞬间内部的寄存器的值不确定造成 (暂时是这样理解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夸张了    电脑上没那么大

手机上看就是这么大。

网友F:
找找,是不是PIC这头的问题,而不是232这边.主要是上电IO口,外设开关这类的.PIC没用过,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找,是不是PIC这头的问题,而不是232这边.主要是上电IO口,外设开关这类的.PIC没用过,不明白 ...

PIC这边没有问题,上电瞬间我用示波器捕捉过波形,观察不到乱码时的波形,只观察到返回数据的波形,经过测试验证到,禁止232IC工作时,也会有一个乱码被串口接收到,验证了确实是232IC这边出的问题

网友:
那就换1种232接口芯片试试了.把TX,RX割断飞线咯.上个FT232之类的玩玩看看,实在不行就用三极管自己搭1个,^_^

网友:
目测ID即将不保。

网友G:
做个数据判断,正确的就要,不正确的就扔掉,我都是用状态机做的,有乱码也不怕。

网友:
用软件过滤最简单了。数据可以先发送一个固定的头,数据结尾加crc16验证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个数据判断,正确的就要,不正确的就扔掉,我都是用状态机做的,有乱码也不怕。 ...

能否参考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