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SDA无上拉阻可收到ACK,有上拉阻却收不到ACK

楼主(2016-09-06):
问题描述如下:

网友:
直接将IIC部分的代码发出来更容易找问题啊.

网友A:
什么片子啊~引脚设成OD的哟,不是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片子啊~引脚设成OD的哟,不是推挽

DS1631温度传感器
XILINX 的IO可以设置成Open Drain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片子啊~引脚设成OD的哟,不是推挽

请教一下,是因为双向io所以需要成od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S1631温度传感器
XILINX 的IO可以设置成Open Drain吗?

直接写三态驱动器,可以直接综合成Open Drain IO。

inout sda;

assign sda = sda_o ? 1'bz : 1'b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是因为双向io所以需要成od吗?

不是双向IO的范畴。

是因为IIC是总线协议,上边可能挂载好几个设备,设置成OD的,才能出现“线与逻辑”,实现IIC的仲裁机制。
而且,假如设置成推挽输出,总线上挂载的设备其中一个在Clk引脚输出高,另一个在Clk引脚输出低,就直接短路了。。。
设置成OD的话,输出高只能靠外接的上拉电阻拉高。输出低就拉低了总线电平,“占用”了总线。

综上,IIC要设置为OD,而不是推挽。。。我也是刚知道的。

网友:
写成:
assign sda=(link)? sda_buf:1'bz;
等待ACK的时候把link置为0就可以了。
当然sda要设为in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双向IO的范畴。

是因为IIC是总线协议,上边可能挂载好几个设备,设置成OD的,才能出现“线与逻辑” ...

专业

网友C:
SDAio口要配置成inout类型,SDA上拉电阻接的只是多少?是弱上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Aio口要配置成inout类型,SDA上拉电阻接的只是多少?是弱上拉么?

已经配置为inoout类型了,上拉电阻是4.7K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双向IO的范畴。

是因为IIC是总线协议,上边可能挂载好几个设备,设置成OD的,才能出现“线与逻辑” ...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查了用过的资料,如果需要ACK,则须在下一个SCL的上升沿之前将SDA拉低,如果不需要ACK,则SDA一直保持高即可,是不是时序上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