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损坏,重装系统和机械硬盘无法识别

楼主(2016-09-06):
        电脑里装了两个硬盘(一个机械一个固态),光驱位为固态硬盘,系统安装在固态硬盘,昨天不知为何固态硬盘损坏(BOOT中已经没有固态硬盘的启动选项),更换新固态硬盘后重装系统发现机械硬盘无法读取。
        后想起之前的机械硬盘我设置成了动态盘,在网上查到动态盘的分区信息存放于系统盘,而系统盘已经损坏。跪求数据恢复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A:
动态磁盘在更换了操作系统或挂接到别的机器上以后,就会显示处于脱机状态,从而无法读取。此时应该在“磁盘管理”里面右键点击该磁盘,选择“导入”或“激活”,该磁盘才能进入联机状态,正常运行,数据不会丢失。
试试~

楼主:
现在新系统显示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磁盘在更换了操作系统或挂接到别的机器上以后,就会显示处于脱机状态,从而无法读取。此时应该在“磁盘 ...

按照您说的,成功了。谢谢,谢谢

网友B:
比较关注 固态怎么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说的,成功了。谢谢,谢谢

恢复就好~没有必要建议不要转换成动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关注 固态怎么坏的?

        金士顿的,买了差不多两年,用了半年多就一直提醒硬盘故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但没有在意他,前两天有一次晚上没有关机,早晨起来用电脑时发现已经自动关机,且进入boot无法发现固态硬盘。
        另外吐槽一下金士顿的售后服务,打售后电话,售后说维修时间要一个月。。。
        这一点金士顿跟闪迪差太远了。
        现在买了闪迪的入门级SSD,才259(120G实际111G左右)感觉还不错。

     另附一张win7自带测评工具评分 ,小伙伴我都惊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士顿的,买了差不多两年,用了半年多就一直提醒硬盘故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但没有在意他,前两天有 ...

哦哦,我三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