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关系型数据库是否适合做数据采集项目?

楼主(2016-09-07):
之前做数据采集项目,一般用的是mysql这样的关系型数据库,但是关系型数据库有个小问题,就是数据条目多的时候,查询操作会比较缓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非关系型数据库,如MongoDB这样的数据库做过数据采集项目?
查了一些资料,感觉非关系型数据库能快一点。请教下,非关系型数据库是否适合做 数据采集类的项目。

网友:
非关系型数据库更好用, 比mysql好玩1万倍

网友:
非关系型数据库速度快大部分是因为数据存储在内存中,如果对数据持久性要求不高可以使用

网友A:
建议还是从优化数据库表结构和优化查询sql语句上想办法

网友:
楼主数据有多少?上TB了吗?

网友:
其实从采集数据特征看,非关系型数据库还没关系型的好用。但具体看你如何处理这些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从优化数据库表结构和优化查询sql语句上想办法

这个感觉最靠谱

网友:
关系数据库适合大型复杂的数据记录和处理,可以高效便捷操作相关数据,但必须要有关系数据库引擎的支持。而非关系数据库,可以作为小型固定结构化数据存放和处理,它不需要专用引擎来驱动,在cpu资源有限场合和嵌入式应用较合适。例如,以前用c结构做的小型数据库,在简单数据处理方面应用就很多。

楼主(2018-07-20):
回头看这个帖子,记录采集数据,最好用的是时序数据库。而且时序数据库比关系数据库简单易用,性能好很多。采集数据放时序数据库里,一些逻辑放关系数据库里,这样搭配做比较省心。

网友:
时序数据库是啥,举个栗子,有没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