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猜一个单片机现象背后的原因?

楼主(2016-09-07):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让大家一起来猜一猜?需要有点发散性思维。

在FreeRTOS中,周期性中断接收到后用信号量跟任务中进行同步,于是我在任务中写了以下的代码,就是等待信号量过来翻转两下电平。
for( ;; )
    {
      //获取信号量
     xSemaphoreTake(hSemaphoreAFE44xx,portMAX_DELAY);
     nrf_gpio_pin_set(18);
     nrf_gpio_pin_clear(18);

用逻辑分析仪发现这样子的不正常的波形,管脚翻转的电平应该跟外部中断地频率一致的。

接着我改代码改为如下,却发现了正常的波形,如下所示。
    for( ;; )
    {
      //获取信号量
     xSemaphoreTake(hSemaphoreAFE44xx,portMAX_DELAY);
     nrf_gpio_pin_toggle(18);
   }

网友:
这个不是很正常嘛,你
nrf_gpio_pin_set(18);
nrf_gpio_pin_clear(18);

也要逻辑示波器反应的过来才行啊。减小采样时机,估计就看见脉冲了。

你那些看得到的脉冲是被其他任务或者中断打断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正常嘛,你也要逻辑示波器反应的过来才行啊。减小采样时机,估计就看见脉冲了。

你那些看得到的 ...

好没意思,一下子就被你猜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