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DC电机用到的HALL类型,有疑问?

楼主(2016-09-07):
BLDC电机用到的是开关型HALL,但开关HALL又分单极开关HALL,双极锁存型HALL,全极性HALL.
BLDC电机用到的是那种型号的呢?
PS,调试用的BLDC HALL坏了,上面的丝印是W7BF,找不到对应的HALL型号。

网友:
肯定是单极性的,至于W7BF的丝印,就不知道什么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