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C数据传输问题,经常无响应,接收发送不正常

楼主(2016-09-07):
硬件上没有问题,按照之前大家发过的帖子,用的两颗330uF的钽电容并在在VBAT和地之间,现在的问题是,在模块连接到服务器后,服务器下发指令时可监控到指令已经下发到模块,但是模块隔段时间才响应,像是数据发到网上之后被阻塞了。这个问题很频繁,导致经常性的模块假死,只能重新上电复位再运行。
一开始怀疑是TCP协议的发送缓冲区的问题,但是调整上位机程序多次后依然问题存在。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这种问题的。
打给simcomm的技术说有可能买到假货了,表示未发现过此类问题,建议通过usb升级下固件。

网友:
这个东西也有假呀, 换一家买几个回来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6-10-27):
最后确实是假货吗    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不会有假货吧,只要正规渠道过来的

网友:
可以增大模块这边接收的数据缓冲区试下

网友:
或者接串口硬流控 防止串口堵塞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单片机软件问题,还是你的指令间隔时间,如果服务器和模块不通讯时间超过1-2分钟,会被运营商掐断的

楼主(2016-12-03):
多谢各位提示,软件协议中加入了心跳包,不是运营商断掉的
观察800c电压发现 移动网络在连接服务器时会有较大的瞬时电流,直接拉低了模块电压 导致模块服务
在LTC3536芯片更换大封装电感并 并联4个330uf电容后  情况好很多

网友A:
我这边感觉还可以哦挺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提示,软件协议中加入了心跳包,不是运营商断掉的
观察800c电压发现 移动网络在连接服务器时会有较 ...

你的服务器是怎么搭建的?和这个有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感觉还可以哦挺稳定的

恩,询问了simcom的技术支持,山东这边移动的就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