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一个 PADS 小脚本,从 OrCAD 原理图中选取所需的元件组

楼主(2016-09-07):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脚本,输入一个带有元件参考编号的字符串,选取指定的那一组元件。

操作步骤是在 OrCAD 中选取元件组,复制它们的元件参考编号,在 PADS 中运行这个小脚本,

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粘贴,点 OK 钮,所有指定的元件将全部处于选中状态,此时可以移动或分组。

这在 PADS 刚导入 OrCAD 的网络表进行元件分组和摆件布局时特别有用。

' ChunJiu 2016-09-07
Sub Main
        Begin Dialog UserDialog 400,175,.CallbackFunc ' %GRID:10,7,1,1
                TextBox 0,28,400,112,.TextBox1,1
                OKButton 260,147,140,21,.OK
                Text 10,7,380,21,"123",.Text1
        End Dialog
        Dim dlg As UserDialog
        Dialog dlg
End Sub

Function CallbackFunc%(DlgItem$, Action%, SuppValue%)
        Dim S_Components As String
        Select Case Action%
                Case 3 ' Value changing or button pressed
                        S_Components = DlgText(TextBox1)
                        If DlgItem$ = "TextBox1" Then
                                'Unselect all objects
                                ActiveDocument.SelectObjects(ppcbObjectTypeAll, "", False)
                                'Components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Chr$(9),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Chr$(13),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Chr$(10),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S_Components = Replace$(S_Components, ",,", ",")
                                MsgBox S_Components$
                                'Select component by given name
                                ActiveDocument.SelectObjects(ppcbObjectTypeComponent, S_Components, True)
                        End If
        End Select
End Function

使用步骤举例:

1、在 OrCA D 中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选择过滤器”;

2、在过滤器中选中 “元件”,其余的统统不打勾;

3、在页面左上角摁住鼠标左键,拉到右下角,可以选中该页上所有元件;

4、再次点击右键,选择“编辑属性”;

5、在属性表里面看到“参考”一栏,注意!不是 “元件参考”那一栏;

6、从第一个参考开始往下拉到最后一个元件,然后 “Ctrl+C”来复制;

7、进入 PADS 调用本脚本;
关于如何将脚本加入 PADS 菜单,请参考我之前那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268-1-1.html

8、脚本弹出一个对话框,请在对话框的文本窗内 “Ctrl+V” 粘贴那些元件参考标号;

9、可以看到所有的元件标号被整理成 PADS 识别的格式(用逗号分隔);

10、所有被指定的元件都点亮了,此时你可以对这些元件进行所需的操作。

网友A:
我都是先把orcad的图转成pads的,然后同步上,想选哪个选哪个。

网友B:
顶楼上,直接把orcad降低到16.2,用Logic打开,和pcb同步,爽歪歪。楼主操作太繁琐了,实用性不高,不过楼主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上,直接把orcad降低到16.2,用Logic打开,和pcb同步,爽歪歪。楼主操作太繁琐了,实用性不高,不过楼主 ...

哈哈哈,因为它还有一个用途,在 PCB 焊接元件,时从 EXECL 或 BOM 文件里面 Ctrl+C 一组元件标号,可以用这个脚本 Ctrl+V 直接点亮那些元件,找起来很方便。

PS:例如 同时找出所有的 104 电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先把orcad的图转成pads的,然后同步上,想选哪个选哪个。

感谢兄弟,我说咋导入时老是格式错误呢 ...

降到 16.2 就 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上,直接把orcad降低到16.2,用Logic打开,和pcb同步,爽歪歪。楼主操作太繁琐了,实用性不高,不过楼主 ...

谢谢兄弟哈,果然降到 16.2 就 OK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因为它还有一个用途,在 PCB 焊接元件,时从 EXECL 或 BOM 文件里面 Ctrl+C 一组元件标号,可以 ...

不错,这个用途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