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电路发生自激的可能性

楼主(2016-09-07):
AD_IN正常电压大约1.5V左右,但是极个别的电路板此处会出现5.5V左右的电压,而且一直是这个电压,当触碰到某处用万用表量电压时又恢复正常,或者换某个电阻后恢复正常,求发生自激振荡的可能性。谢谢。

网友:
自激振荡的可能性,一定是见鬼了!
91k 的 R2,被焊上9.1k 啦!

楼主:
电阻没焊接错。确定

网友:
一模一样的帖子,楼主在同一分坛发了两个。

楼主:
不好意思,手机发的,一不小心点了两次,不知道如何删掉

网友:
有电阻的电路尤其这大电阻的自激几乎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