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有朋友可以提供MQX底下的中断、PIT、PDB、DMA 的ADC驱动...

楼主(2016-09-07):
刚进入K64  MQX,感觉大方向还没有找对!还没有找对头!
用MQX的朋友多吗?能否有朋友可以提供MQX底下的利用中断、PIT、PDB、DMA等方式使用MQX ADC驱动应用案例?
通过网上 能找到MQX的 资料不多 , 是不是用的人比较少?

网友A:
去官网找找吧。
去 KSDK 里面看看。

不过,MQX 国内使用的人应该不多,这点从资料的数量,应该能佐证,
至少我是没用,我使用的架构是 RT-Thread + KSDK(1.x 系列)的 HAL。
KSDK (1.x 系列)给出的驱动以及范例,应该还是充足的,或许不要死盯着 MQ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找找吧。
去 KSDK 里面看看。

可以做为一个参考!  谢谢!

网友:
PDB + DMA 应该可以了吧,用不上PIT吧

网友:
在MQX安装目录下,有一个documents的文件夹,里面的资料比较齐全!您可以打开那个看一下,不过全是英文版的。好的我的字数还不够签名显示出来,加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