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电路发生自激的可能性

楼主(2016-09-07):
AD_IN正常电压大约1.5V左右,但是极个别的电路板此处会出现5.5V左右的电压,而且一直是这个电压,当触碰到某处用万用表量电压时又恢复正常,或者换某个电阻后恢复正常,求发生

网友:
这电路看样子不可能自激
可能是虚焊或短路
如果电路接到单片机IO口,那么可能是IO口设置在非高阻模式。

楼主:
谢谢楼上,就是没琢磨出来,发现三次了,电压都是一样的,如果是某一处虚焊或者短路没这么打概率。

楼主:
L1单位错了,应该是10uH

楼主:
AD-IN接的是单片机的AD口

网友:
除了电阻全部都断开   在一个一个加回去

楼主:
问题是现在万用表量的还是5.5,量一下其他的,再回来量就好使了。原因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