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魏坤示波器电容短路如何维修

楼主(2016-09-07):
示波器通电后,烧坏电容 C16 没有找到原理图不知如何处理.图片左中 位置

楼主(2017-06-07):
自己顶一下  C16 电容 多大容量?

网友A:
扒拉了下,应该是这个

楼主(2017-09-27):
引用 网友A:
扒拉了下,应该是这个

多谢,论坛厉害。 这个示波器是 6v 还是 9V ?

网友(2018-05-15):
引用 楼主:
多谢,论坛厉害。 这个示波器是 6v 还是 9V ?

电源插座是内正外负,电源电压范围6.2V至9V。
建议电源方案:
电源电压8V,输出电流大于500mA的开关电源,若使用常规电源则要加稳压措施。

把这个版本的  资料帖子链接给你吧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7458

网友:
手工焊接。。。会把人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