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禁止淘宝扫码登录的油猴脚本

楼主(2016-09-07):
顺便能保存密码

// ==UserScript==
// @name        Taobao NoQRcode and Autopass
// @namespace   http://runapp
// @include     https://login.taobao.com/*
// @version     1
// @grant       none
// ==/UserScript==
window.getCookie = function (c_name)
{
  if (document.cookie.length > 0)
  {
    c_start = document.cookie.indexOf(c_name + '=')
    if (c_start != - 1)
    {
      c_start = c_start + c_name.length + 1
      c_end = document.cookie.indexOf(';', c_start)
      if (c_end == - 1) c_end = document.cookie.length
      return unescape(document.cookie.substring(c_start, c_end))
    }
  }
  return ''
};
window.setCookie = function (c_name, value, expiredays)
{
  var exdate = new Date()
  exdate.setDate(exdate.getDate() + expiredays)
  document.cookie = c_name + '=' + escape(value) + ((expiredays == null) ? '' : ';expires=' + exdate.toGMTString())
}
window.taobaoQueue = [
  {
    c: 'login-newbg',
    fn: function (e) {
      e.style.backgroundImage = null;
      return true;
    }
  },
  {
    c: 'login-adlink',
    fn: function (e) {
      e.remove();
      return true;
    }
  },
  {
    i: 'J_QRCodeLogin',
    fn: function (e) {
      e.remove();
      return true;
    }
  },
  {
    i: 'J_Form',
    fn: function (e) {
      epp = document.getElementById('J_StaticForm').parentNode;
      epp.appendChild(e);
      document.getElementsByClassName('ph-label') [0].remove();
      f = document.createElement('input');
      f.type = 'checkbox';
      e.appendChild(f);
      e.appendChild(document.createTextNode('记住密码'));
      if (getCookie('taobaoAutoSave')) {
        console.log('reading from cookie');
        document.getElementById('TPL_username_1').value = getCookie('taobaoAutoUser');
        document.getElementById('TPL_password_1').value = getCookie('taobaoAutoPass');
        f.checked = true;
      } else {
        document.getElementById('TPL_username_1').value = '';
        f.checked = false;
      }
      e.onsubmit = function () {
        if (f.checked) {
          console.log('saving to cookie');
          setCookie('taobaoAutoUser', document.getElementById('TPL_username_1').value, 365);
          setCookie('taobaoAutoPass', document.getElementById('TPL_password_1').value, 365);
          setCookie('taobaoAutoSave', '1', 365);
        } else {
          setCookie('taobaoAutoUser', '', - 1);
          setCookie('taobaoAutoPass', '', - 1);
          setCookie('taobaoAutoSave', '', - 1);
        }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
  },
]
document.body.style.background = '#CCC';
window.taobaoInterval = setInterval(function () {
  var j = window.taobaoQueue;
  for (i = 0; i < j.length; i++) {
    k = j[i].c ?
    document.getElementsByClassName(j[i].c) [0] :
    document.getElementById(j[i].i);
    if (k) {
      if (j[i].fn(k)) {
        j.splice(i, 1);
        i--;
      }
    }
  }
  if (j.length == 0) {
    clearInterval(window.taobaoInterval);
    console.log('done');
  }
}, 200);

网友:
不会用啊!

网友A:
不会用啊!   +1

网友B:
怎么用的,介绍一下

网友:
chrome 或firefox的扩展油猴子 greasemonkey

网友:
的确很烦那个扫码的........ 还有那验证码(第一次不出来, 非得点登录一次后, 要求重新登录验证码才出来,  输入账号每次都要2次, 特烦)

网友:
超烦 越用越恶心的TB

网友C:
可用,我加了好多分号

网友:
真是给力,淘宝变相让大家使用app,搜集个人信息。

网友D:
我觉得扫码登陆很好,,因为:

公司里上班时间禁止上淘宝等购物网站,只能用代理,但是不知道代理是不是会存储你的密码,输入密码经过代理服务器,是不安全的。

这时用手机扫码授权登陆,是好办法,可以防止被拦截到密码。

网友:
楼上。淘宝会那么RZ吗

网友:
不是,二维码右上角点一下电脑的图标不就能账号登陆了吗??还要这么复杂??

网友:
我的淘宝密码登录要几次才成功。。。最少2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扫码登陆很好,,因为:

公司里上班时间禁止上淘宝等购物网站,只能用代理,但是不知道代理是不是会 ...

如果这样  岂不是局域网开个抓包器就能把你淘宝密码偷走???你还敢不敢上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扫码登陆很好,,因为:

公司里上班时间禁止上淘宝等购物网站,只能用代理,但是不知道代理是不是会 ...

这个毕竟是少数人的需求,更多的目的是淘宝强制收集信息。

----
修改错别字

网友:
不过理论上你跟淘宝中间可以有人给个假淘宝页面骗你输入密码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用,我加了好多分号

啥?在哪?

楼主:
搜索油猴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用啊!   +1

搜索油猴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扫码登陆很好,,因为:

公司里上班时间禁止上淘宝等购物网站,只能用代理,但是不知道代理是不是会 ...

除非劫持https,并且强制在你们电脑上安装证书,否则大可不必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用的,介绍一下

搜索油猴脚本

网友C:
脚本我不懂,也没仔细看,提示错误我就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本我不懂,也没仔细看,提示错误我就加了

哦这个啊……那俩函数是我复制过来的
js有加不加分号之争,我一般是加的。看来我抄的那个人是不加的,而写你用的编辑器的是加的,哈哈

网友:
淘宝垃圾登录界面,强推扫码,居然悍然打断输入密码进程,吃枣药丸

这个解决大问题了

网友:
用上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