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基于STM32的小型PLC; SCH+PCB+STM32F103!!

楼主(2016-09-08):
资料仅供参考!

\---R00
    |   CPU-PWR-RTC-fg0810.SchDoc
    |   CPU-PWR-RTC-STM8.SchDoc
    |   CPU-PWR-RTC.SchDoc
    |   CPU.SchDoc
    |   Index.SchDoc
    |   io-485-pt100.SchDoc
    |   miniPLC-R00.PcbDoc
    |   miniPLC-R00A.PcbDoc
    |   miniPLC-R00A.PcbDoc.htm
    |   STM32-485-pt100.SchDoc
    |   STM32-plc.PrjPcb
    \---打样fg0812
        |   miniPLC-R00.PcbDoc
        |   miniPLC-R00.rar
        \---History

楼主:
计划把它塞到这个外壳里面去!!

进行中...

网友:
多少输入多少输出?有高速PWM输出不?

楼主:
目前配置, 8路DI, 两路PT100; 8路DO(继电器干接点), 1路485!!
硬件目前已经验证完毕!
需要增加的功能的朋友,请自行扩展or裁剪!
软件可以考虑 凤舞天的msOS或自行制作!

网友:
谢谢楼主开源,资料能全一点吗?

楼主:
怎么个全法?  我负责硬件,软件不是很精通!

网友A:
楼主盒子哪里找到的?有段时间一直在找这盒子

网友B:
只对软件感兴趣。 能做个防三菱的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对软件感兴趣。 能做个防三菱的就好了

论坛有我写的PLC软件!你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我写的PLC软件!你找找

是 Fx1n 的那个吗?  找到了  但是 chorme 报 网站病毒,看看IE能不能打开。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Fx1n 的那个吗?  找到了  但是 chorme 报 网站病毒,看看IE能不能打开。

谢了。 ...

没毒,不知为什幺会报毒

网友:
plc的核心是不是成套的软件环境?不懂…

网友:
不知运行程序是兼容梯形图程序编写?

网友D:
这几天在画一个产品PCB图,准备用stm32F103系列里面64脚的芯片来做,到处找相关资料(封装图和SCH元件图以及外围电路),没想到这儿有现成的!

网友:
mark 参观学习一下

网友:
好东西,工控行业可能需要

网友:
先看下,如果隔离做得好,后面可能用的上。

网友:
谢谢楼主开源。我以为是仿三菱的标准PLC

网友E:
忍不住吐个槽     继电器没有LED做状态显示    输入也木有LE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忍不住吐个槽     继电器没有LED做状态显示    输入也木有LED

是的, 这个版本其实也是基于一款,POS机(业内称二类机)演变而来 ! 有欠考虑之处, 欢迎指正!

过后我整理下, 这款二类机的资料也发上来, 可以当绝佳的STM32开发板!!

楼主:
此miniPLC硬件,脱胎于一款收银机/收款机; 虽然验证功能正常, 但是因为IO配置,迁就原来的软件, 所以IO配置并不十分合理! 另外Di/Do端口都没有LED指示; 485隔离部分为经典电路,没有采用新的磁隔离;  特此说明!
希望,学习的朋友明白!  有兴趣的可以在我下一个发布的 版本上面合理调整,作为学习制作的模板,未尝不可! 比较电路,参数都已经验证OK!
仅供参考!
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天在画一个产品PCB图,准备用stm32F103系列里面64脚的芯片来做,到处找相关资料(封装图和SCH元件图以 ...

很高兴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盒子哪里找到的?有段时间一直在找这盒子

盒子在赛格找的, 你可以去市场转转, 公版外壳. 惠福西路应该也有!

网友:
感谢楼主,下下来学习先~~

楼主:
适配外壳的板子今天已经画好了!
先上个图! 明天整理下,确认下参数再上资料!

网友:
这个东西好玩

网友:
PLC 没有梯形图意义不大。

楼主:
硬件有了, 怎么玩是自己的事情了! 我只能做到这里了!
外壳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有了, 怎么玩是自己的事情了! 我只能做到这里了!
外壳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 ...

hao ;.......................

楼主:
余姚市精钢塑料模具有限公司(原华南壳体)
产品型号:        JG3-21
产品规格:        179*100*48mm
http://www.shell-mould.com/view.asp?id=295

楼主:
|   CPU-PWR-RTC-fg0810.SchDoc
|   CPU-PWR-RTC-STM8.SchDoc
|   CPU-PWR-RTC.SchDoc
|   CPU.SchDoc
|   Index.SchDoc
|   io-485-pt100.SchDoc
|   miniPLC-R00.PcbDoc
|   miniPLC-R00A.PcbDoc
|   miniPLC-R00B-381.PcbDoc
|   miniPLC-R00B-508.PcbDoc
|   miniPLC-R00B-508.PcbDocPreview
|   miniPLC-R00B.PcbDoc
|   STM32-485-pt100.SchDoc
|   STM32-plc.PrjPcb
|   tree.log
+---打样fg0812
|   |   miniPLC-R00.PcbDoc
|   |   miniPLC-R00.rar
|   |
|   \---History
\---打样fg0913
        miniPLC-R00B-508.PcbDoc

资料更新,完毕!

楼主:
上个帖子,不能显示附件, 重上!

网友:
485连线的时候,是接A,B,PE吗

楼主:
是的!  AB用双绞线, PE接屏蔽层; 一般PE和GND之间会用安规电容隔开!

网友F:
地铺铜铺到继电器输出,还是将继电器输出那块的铺铜挖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铺铜铺到继电器输出,还是将继电器输出那块的铺铜挖掉吧。

是的, 输出部分周边, 都不该覆铜的!
疏忽!!

楼主:
顶层,还没有覆铜!  和外壳的适配要等样板回来才最终知道效果!  尽管今天仔细核对了定位尺寸!
功能和参数,已经确认!
有什么发现,尽管提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 输出部分周边, 都不该覆铜的!
疏忽!!

继电器用HF46F单刀的是不是好点,强弱电的距离能加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用HF46F单刀的是不是好点,强弱电的距离能加大点。

是的, 这个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目前选件着眼点: 5V驱动, 一个触点2A,并联4A; 型号: HFD27继电器规格书
如果需要,接高压控制; 你给的型号不错: HF46F继电器

网友:
楼主是真是好人啊,放出来学习下

楼主:
注意!注意!注意!
1. 输入输出, 保险丝的位置和上盖有干涉
2. 电池座子和上盖有干涉

网友:
年初也用这个外壳做了类似的东西,带网络

网友G:
引用 楼主:
注意!注意!注意!
1. 输入输出, 保险丝的位置和上盖有干涉
2. 电池座子和上盖有干涉 ...

有干涉是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干涉是有错误?

是的, 是安装上的失误;
电气功能正常, 可以把输入输出保险换成贴片,焊在背面; 一定要使用RTC电池,引线就可以.
看来还是要改一版才好; 这个要看我们这个小项目的量和后续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AB用双绞线, PE接屏蔽层; 一般PE和GND之间会用安规电容隔开!

请问下一板这个安规电容怎么选型的,我看原理图上是104的,那耐压多少的合适呢?

网友H:
楼主的板子LAY得很漂亮啊.
楼主的这里BC847和4148在输入口起啥作用啊?输入信号是负压吗?能详细分析一下么?

网友:
上位机软件?兼容三菱FX?

网友I(2016-10-12):
兼容三菱不算难事,本站中协议已经公开了, 看了几个本站开源的版本 思想上相差真的蛮大的..估计作者们都没有自控制造行业的工作经历. 刚画了一个板子,这个板子带以太网功能, 4路100KHZ输出.跑1N核...

网友:
本来打算自己做的,发现做一两个还不如淘宝上买现成的,花200买了个兼容FX1N的,还没收到。

网友:
lz能咨询一下,市面上的plc模块的扩展接口,一般是用啥接口?总线?串口?spi?
thanks!

楼主:
知道的不多,  小型的周边类型的模块, 大抵是485(modbus)组网; USB 用于配置,存储,升级之类;
至于LAN, 有这个需求的请,自行学习PLC系统配置,并了解清楚自己的的需求!

网友:
PT100可以最低分辨多少摄氏度?

网友:
没有ad,da

网友:
硬件没看头

楼主:
有AD, 没有PWM和DA输出; 需要自己调整!

网友:
这个盒子,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兼容三菱不算难事,本站中协议已经公开了, 看了几个本站开源的版本 思想上相差真的蛮大的..估计作者们都没有 ...

线太长!!!!!!!!!!!

网友:
不错,有没有软件框架说明?交流一下

网友:
已经兼容三菱了吗?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J:
楼主打了几块PCB了,有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打了几块PCB了,有多的么?

不好意思, 没有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感谢开源。不过好像输入输出都没有加状态灯,这样维修调试的时候会很不方便

网友(2018-04-22):
这个板子还蛮有普适性的

网友:
感谢分享,就看稳定性如何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准备思考下。用这种类似PLC的思路应该比纯粹的工控板应该稳定些吧,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啊,现在在做一个小型控制板,参考学些一下~

网友:
其实就是上位机,不会的说

网友:
感谢楼主开源,收藏参考,谢谢

网友(2018-09-04):
嗯,很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2019-12-09):
学习了。非常好的参考。

网友:
可以上危机,t图编程吗?

网友(2021-05-17):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板子LAY得很漂亮啊.
楼主的这里BC847和4148在输入口起啥作用啊?输入信号是负压吗?能详细 ...

同问下,BC847和4148在输入口起啥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