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arm Linux程序大家都用什么平台和工具

楼主(2016-09-08):
如题,想知道开发arm Linux程序的主流平台和工具。
ps:本人linux小白,之前MDK开发STM32的。

网友A:
楼主是打算转Linux开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打算转Linux开发吗?

是的

网友:
关注同样的问题

网友B:
虚拟机ubuntu+交叉编译,建议搞个2440先上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机ubuntu+交叉编译,建议搞个2440先上手再说

这些都已具备,暂时vim作为编辑器,但是感觉没有图形化的方便,还需要自己写Makefile。不知大家的开发流程都是什么样的

网友:
IDE可以用codeblocks

网友C:
要是不习惯,编辑器可以用Windows下的,虚拟机可以共享文件的

网友D:
虚拟机共享Linux下的文件,然后我直接用VS2008来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虚拟机共享Linux下的文件,然后我直接用VS2008来编程

VS打开时间long lo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不习惯,编辑器可以用Windows下的,虚拟机可以共享文件的

FTP工具传文件也很方便

网友:
希望楼主到时搞个教程,谢谢

网友:
觉得vim不够,可以emacs

网友:
用slickedit,支持windows、linux、mac…… 直接装到ubuntu上用,build栏可以直接输命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虚拟机ubuntu+交叉编译,建议搞个2440先上手再说

请教,实际工作中,c++用的多不多?

网友F:
说下我的经历吧

在学习ARM Linux下的驱动时,前期有过诸多的不便,就连准备开发前都需要一定时间,很容易烦躁,记得最后,是让板子nfs挂载虚拟机里的某个目录,然后就在这个目录里面编译我的程序,然后用SecureCRT 连接 板子和虚拟机,在虚拟机下make,就可以直接在板子下insmod ,至于程序的编写,是在windows下用source insight 下写,再用cuteftp 传入进去 ,昨天看到在vim加上一些插件,就可以媲美IDE,我决定这两天试下。

再说应用开发,这个得亏于以前在window下的QT开发经验,转到Linux下,看下别人的例程,一下就能看懂,很爽的感觉。

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楼主,坚持下来,一定会有收货,我有时在坛子里看到有人说他自己的板子在床底下吃灰,哎,又一个中途放弃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VS打开时间long long。。。

用 vs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下我的经历吧

在学习ARM Linux下的驱动时,前期有过诸多的不便,就连准备开发前都需要一定时间,很容易 ...

前期确实还烦躁,连搭建个环境也是麻烦一堆,这跟用IDE和windows有绝对的关系,反正就是各种不适应。。。

网友G:
弱问一句,大家开发linux自己堆码么?反正我基本不怎么写,大多数情况是在各项目里面扒,最多修修改改。。。

网友:
codeblocks挺好,楼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实际工作中,c++用的多不多?

说不准,搞应用可能用到c++,搞驱动肯定用不到,用到了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下我的经历吧

在学习ARM Linux下的驱动时,前期有过诸多的不便,就连准备开发前都需要一定时间,很容易 ...

不做,能加持下来的人都令人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弱问一句,大家开发linux自己堆码么?反正我基本不怎么写,大多数情况是在各项目里面扒,最多修修改改。。。 ...

公司自己的项目?还是开源项目?

网友:
可以看下 golang

网友:
eclipse CDT + ssh + gdbserver 可以单步

楼主:
eclipse公认度比较高,但是相对用于C/C++开发的例子太少,尝试过很多次,都不能正确的创建并运行一个例子。网上支离破碎的资料也很是头痛。。。

网友H:
我这边做bsp的,用gedit就ok,系统共用Ubuntu

网友:
最好有工程管理,自动函数连词,函数直接跳转查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这边做bsp的,用gedit就ok,系统共用Ubuntu

系统共用Ubuntu,这个是指单机?还是客户端远程登录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虚拟机共享Linux下的文件,然后我直接用VS2008来编程

API有些区别,有些代码不兼容。做编辑器不错。我还是习惯eclipse

网友:
引用 楼主:
eclipse公认度比较高,但是相对用于C/C++开发的例子太少,尝试过很多次,都不能正确的创建并运行一个例子。 ...

你找下那个widora开源openwrt论坛有个eclipse搭建开发环境的,比较全

网友:
正想学这个呢,感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共用Ubuntu,这个是指单机?还是客户端远程登录模式?

系统直接用的ubuntu,就是笔记本上面用的这个系统。

网友:
直接上ubuntu或者mac即可。

网友I:
在用迅为的 4412 开发板, 编译环境是Ubuntu,Linux和Android都是这个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用迅为的 4412 开发板, 编译环境是Ubuntu,Linux和Android都是这个环境

意思是vim+命令行吧

网友:
我假期在玩2440,刚把环境搭好

网友:
只要不是写驱动,试试 golang吧,包你满意

网友:
我是用 Linux 时间比较久了,基本上就是 VIM 加上 ctags, cscope 作为跳转
工具。然后编译用 Makefile。
目前对这样的系统还算满意。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些都已具备,暂时vim作为编辑器,但是感觉没有图形化的方便,还需要自己写Makefile。不知大家的开发流 ...

一般代码都在windows里面写,用ftp同步到虚拟机里,或者直接与虚拟机共享文件夹
我在虚拟机里面基本上只用gedit看一下代码或者小改动,没必要用vim这种,不是很方便
实在想在linux里面写,可以用eclipse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代码都在windows里面写,用ftp同步到虚拟机里,或者直接与虚拟机共享文件夹
我在虚拟机里面基本上只 ...

一般单个文件用vim非常方便。如果是工程可以用qt creater或者eclipse

网友K:
win7+VMware+ubuntu,ue编辑,共享文件,命令行只要make clean和 make,再用串口终端软件连接开发板下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K:
win7+VMware+ubuntu,ue编辑,共享文件,命令行只要make clean和 make,再用串口终端软件连接开发板下载 ...

ubuntu用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ubuntu用什么版本?

有两个一个12.01中文,还有个高版本英文

网友(2016-10-08):
引用 网友E:
ubuntu用什么版本?

一般情况下看你选择的芯片厂家的推荐。
基本上,ubuntu的LTS版本都是支持的。

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升级到了16.4,厂家推荐的是14.4,就遇到了一些软件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