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大疆 E310 420S foc 电调 测试

楼主(2016-09-08):
大家好,我手上有个dji 电调+2312电机,
1 测试条件:电机空载,电源电压由9V上升至16V,在ppm宽度不变的条件下,速度升高,但是输出到电机的六相PWM波形占空比最大和最小值没有变化,所以由此判断dji的电调不包含速度反馈。
2测试条件:电机空载启动后,电源电压一定,在ppm宽度不变的条件下,加上负载,电流明显增大,但是但是输出到电机的六相PWM波形占空比最大和最小值没有变化,所以由此判断dji的电调不包含电流反馈。
我的结论是电调虽然正弦波,但是ppm既不代表设定速度,也不代表设定转矩,ppm仍然向方波控制那样代表的是电池电压的利用率,即直接控制六路pwm的占空比。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的测试结论对,那么dji所标榜的foc是指的什么玩意儿?

欢迎懂的和相搞懂的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应该看下自己的电调是不是新版的 FOC 电调,另外大疆用的方案,如果是换电机是需要自动重新整定电机参数的,所以目测楼主的是老电调,不是新的 foc 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应该看下自己的电调是不是新版的 FOC 电调,另外大疆用的方案,如果是换电机是需要自动重新整定 ...

420S电调,示波器看电流波形是正弦波

网友:
哦,看电路板应该是,是不是使用的时候还需要通过通讯给定一个母线电压?或者有可能是电机 PID 调节比较缓慢,观察的时候没有看到?记得看大疆的板载电调,上面是 can 通讯的,不是ppm的

网友B(2016-10-21):
他这个电调,能不能配合他的一个升级器做TI 的FOC开发? 就是用CCS 能DEBUG调试吗

如果可以,那就是120+60就能做个INSTA-FOC开发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电调,能不能配合他的一个升级器做TI 的FOC开发? 就是用CCS 能DEBUG调试吗

如果可以,那就是120+60 ...

这个想法我也有,实验半天TI的密码不能破解,所以还是算了吧,最简单的方法是再换个28027的芯片。

网友(2017-12-22):
用28027F估计可以。

楼主(2018-06-29):
最近这个项目停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