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用的一款ZigBee模块资料分享

楼主(2016-09-08):
目前在用的一款ZigBee模块资料分享:
利尔达科技 P系列 ZigBee ZigBee ZigBee (100mW)标准 模块 以 TI 的 芯片为核心,配合专业功放

网友:
感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A:
分享下我自己的模块,性价比要优于上面提到的模块,如需要可以联系我哦!谢谢!

网友(2016-10-20):
继续顶一下,
1)将三个模块同步做进去,三个模块,应该能控制在1ms同步时间误差。使用我的模块,可以实现主cpu 在 1ms 内时间同步。
2)模块支持节点。低功耗下到多少有待验证。即一个模块,支持路由器,协调器,终端(rfd)。
3)硬件器件升级,全部使用村田电阻电容。
4)使用一个io告诉模块使用者模块加网情况。
有需要私信我!

网友:
不要让这个沉下去,继续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享下我自己的模块,性价比要优于上面提到的模块,如需要可以联系我哦!谢谢! ...

没提到价格啊

网友:
要报价,目前在用的价格都偏高

网友:
继续顶一顶。
我创建了个群,包括  zigbee  wifi   uwb.
594507478  .大家可以加进来相互沟通一下。

网友:
想了解价格,性能的,加qq群进行沟通。

网友(2016-12-02):
继续顶一下,有想了解的朋友,请加群  594507478 找群主。感觉通信分论坛人气不足啊!

网友B:
目前zigbee ti的资料比较多入门比较简单 做产品谈性能还是silicon la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zigbee ti的资料比较多入门比较简单 做产品谈性能还是silicon lab的

可否列举一下产品性能上silicon的优点

网友:
silicon lab  我用过  si4432. 小1g的通信前端,距离相当远前提是,牺牲通信速率和带宽前提下的。同时,要使用多节点,做个靠谱的小1g无线通信网络,是很困难做好的。冲突管理等。 如果做点对点应用。几个点的应用。小1g产品还是不错的。
我创建了个群,包括  zigbee  wifi   uwb. 594507478  .大家可以加进来相互沟通一下。特别欢迎  292302877 朋友。

网友:
继续顶一顶。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加群,zigbee  wifi   uwb. 594507478  有很多资料。

网友(2017-01-07):
继续顶一顶。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加群,zigbee  wifi   uwb. 594507478  有很多资料。对我提到的zigbee模块有兴趣,可以联系qq 84791911

网友(2017-02-12):
上一张图片看看效果。小模块,大功率。

网友C:
看大家热闹 我也分享一下  我公司自己使用的模块,

灯控 组网容纳能力 120 Node。可同时4网共存。配合coord 实现200m范围覆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大家热闹 我也分享一下  我公司自己使用的模块,

灯控 组网容纳能力 120 Node。可同时4网共存。配合coor ...

TI 的CC2520用ZigBee做的透传吗?

网友D:
板载天线,无PA,zigbee做到200m已经很NB了,旁边SSOP的是MCU么,CC2530不是已经内带51核了么,难道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 的CC2520用ZigBee做的透传吗?

不是透传,终端控制程序也是写到里面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载天线,无PA,zigbee做到200m已经很NB了,旁边SSOP的是MCU么,CC2530不是已经内带51核了么,难道不够用 ...

一个是EEPROM   一个是电平转换IC  CC2530是3.3V  转5V

网友:
zigbeee 2.4g ,不带pa, 用在家居上,放在墙体内,信号基本衰减到没有了吧。除非天线特别注意位置,但是真实产品中,也不太可能实现合理放置天线。多网共存应该可以。但是要到 120个点,多设备同时发,数据延时,如果是到集中器网关,还是有点困难和用户难接受。建议一般不超过50个点使用。

网友:
为什么用eerom,  cc2530有  nv可以用,稳定性应该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