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透传模块资料分享

楼主(2016-09-08):
WIFI透传模块资料分享:
HLK-RM04 is a new low-cost embedded UART-ETH-WIFI
module (serial port - Ethernet -Wireless network) developed by
Shenzhen Hi-Link Electronic co., Ltd.
This product is an embedded module based on the universal
serial interface network standard,built-in TCP / IP protocol stack,
enabling the user serial port, Ethernet, wireless network (wifi)
interface between the onversions.Through the HLK-RM04 module,
the traditional serial devices do not need to change any
configuration,data can be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Internet network.
Provide a quick solution for the user’s serial devices to transfer
data via Ethernet

楼主:
编辑原因:删除图片的显示,效果不好

楼主:
图片竟然是直接显示的。。

网友A:
海凌科?
还不错啊,我用的是M35,不过正在测试中。。。不知道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凌科?
还不错啊,我用的是M35,不过正在测试中。。。不知道效果咋样。。。

我们这边实际使用还不错

网友:
某宝40+,觉得好贵啊

楼主:
质量还可以,我们只用了很简单透传功能

网友:
透传功能 模块啥ic 还是esp8266 看6L说贵啊,就没啥意思了

楼主:
我们这边据说批量买的时候是45,一开始买的时候60+,量少。

方案不清楚,没有拆那个铁壳看。

网友:
ESP8266 。
10左右。
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