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widora.io上免费的MQTT服务分享给大家使用

楼主(2016-09-08):
关于MQTT的废话我就不多说了,嵌入式里极其使用的远程推送,方便两个板子隔空“喊话”。
MQTT是什么?
很火的物联网协议,通俗的讲,这里边有订阅者(接收消息),还有发布者(发出消息),还有服务器。发布者和订阅者唯一的关系纽带就是TOPIC(理解为频道)。只有订阅者和发布者处于同一频道,消息才能被推送过去。
以上是我最浅显的理解。如需详细了解请google或bing之。
MQTT订阅地址:widora.org或widora.io
比如,有个人买了一个LM75A测温模块挂到widora上的I2C接口上, 通过MQTT发布后, 可以用 mosquitto_sub -h widora.org -t midas 命令来订阅.IPhone手机端可以用MQTTool工具,安卓端采用myMQTT。嵌入式Linux里用mosquitto_sub.

作者用python写了几句代码,就是调用i2cget命令和mosquitto_pub命令,然后循环发布温度,写得不严谨,纯粹觉得好玩而已。
!/usr/bin/env python
import os
import time
import subprocess

while(1):
fos=os.popen('i2cget -y 0 0x48 0x00 w')
strTemp=fos.readlines()
fos.close()
strTemp=strTemp[0].strip()
print time.ctime()
strTempL=strTemp[0:4]
strTempH=strTemp[4:6]
TempL=int(strTempL,16)
TempH=int('0x'+strTempH,16)
Temp=TempL/256.0+TempH
print 'Current Temperature: %.2f C'%(Temp)
fm=subprocess.Popen(["mosquitto_pub","-h","widora.org","-t","midas","-l"],stdin=subprocess.PIPE)
fm.communicate('midas.Temp='+str(Temp)+'\n')
time.sleep(6)
在SSH上订阅:

IPhone上订阅:

Android上订阅:

如果打算在Widora上玩,很简单,按照这个步骤即可实现。一路装装装软件。http://bbs.widora.org/t/widora-mqtt/98
可以说,完全可以实现两个板子的远程信息交互。CPU使用率几乎为0。
更多应用场景还是网友自行脑补。

楼主:
目前大家想试验,可以订阅主题:COMPASS

网友A:
听说过这玩意儿,不知道物联网最终协议谁说了算啊。

网友:
学习下,多一门新技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过这玩意儿,不知道物联网最终协议谁说了算啊。

谁最终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谁就是标准。
但这个极其可能是资本操纵的玩意儿。对于搞技术的我们来说,离得太远了。

网友B:
在openwrt路由器上也可以安装mqtt服务器的。

网友:
想知道有没人用在工控系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openwrt路由器上也可以安装mqtt服务器的。

可以的,服务器和客户端在linux里运行的非常好。

网友:
while(1): 也可以?一直以为是True

网友C:
自己搭的MQTT服务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搭的MQTT服务器吗

eMQTT,去官网有教程,很简单的

网友D:
这个他那个主服务器widora.org要是什么停摆了,是不是整个系统就废了?

网友D:
还有这个widora这个板子是开源的吗?还是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个widora这个板子是开源的吗?还是购买?

原理图,我修改过的OpenWrt是开源的。
MQTT作为server端,无论什么服务,服务端停摆肯定都完蛋。这是是可以靠一些网络手段增强健壮性的,比如做负载均衡,反向代理,热备份等等。
好在MQTT服务端平时本身不存放多少数据,大多是作为一个数据交换的平台,假如说服务器突然重启,那也就是偶然的通讯中断了。

网友D:
MQTT server是自己搭建呢?还是widora.org免费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QTT server是自己搭建呢?还是widora.org免费提供的?

很容易搭建,你搜eMQTT即可。
我是在服务器做网站和论坛,顺便搭建了MQTT,非常轻量,几乎不消耗任何资源。
同理,在widora板子上跑mqtt客户端,也是基本不消耗资源的。

楼主:
MQTT确实很轻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容易搭建,你搜eMQTT即可。
我是在服务器做网站和论坛,顺便搭建了MQTT,非常轻量,几乎不消耗任何资源 ...

服务器是云主机还是虚拟主机,不知道能不能用新浪SAE PHP环境搭建一个。

网友E:
widora只有16M Flash,这个太小了,,大点儿就好了

另外,把USB转串口、音频芯片集成上去感觉没必要,把板子搞大了,,这些完全可以自己扩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容易搭建,你搜eMQTT即可。
我是在服务器做网站和论坛,顺便搭建了MQTT,非常轻量,几乎不消耗任何资源 ...

我的服务器系统win2003 server好像安装不了,不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他那个主服务器widora.org要是什么停摆了,是不是整个系统就废了?

服务器不行了肯定废了啊,所以真用起来,多搞几个冗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dora只有16M Flash,这个太小了,,大点儿就好了

另外,把USB转串口、音频芯片集成上去感觉没必要,把 ...

16MB flash其实不小。
本身内核+文件系统是4-6MB。剩下10MB开发。并且没有界面。
可以安装py,node.js等等。也可以走传统的c开发。对于一大部分嵌入式开发来说,完全足够。我这里有很多的客户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usb转串,音频这些为了方便开发,也是投票过的需求,如果追求小,可以看看widora-bit。是当今最小的MT7688A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服务器系统win2003 server好像安装不了,不支持。

服务器还是推荐linux。
比如你要装discourse论坛,你会发现人家根本不去支持win。
见过很多服务端源码都写到“不保证windows的兼容性”。

网友:
物联网,很火爆啊,这个可以玩玩的,很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MQTT server是自己搭建呢?还是widora.org免费提供的?

MQTT的server可以参考emqtt官方的方法搭建,或者是ubuntu系统直接安装mosquitto服务端,非常简单方便就搭建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服务器不行了肯定废了啊,所以真用起来,多搞几个冗余的

对,后边肯定要考虑去中心化。
nginx服务器确实很强悍,不过我才疏学浅,对服务器这方面操作不熟。以后多找这方面人请教

网友H(2017-02-09):
引用 楼主:
目前大家想试验,可以订阅主题:COMPASS

楼主请教下,单片机通过WIFI透传模块 怎么发布消息、订阅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教下,单片机通过WIFI透传模块 怎么发布消息、订阅消息

不管单片机通过什么方式链接了公网,单片机端都需要运行mqtt client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