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起来的DDR3,能不能使用fly-by结构

楼主(2016-09-08):
如果2个8bit的ddr3颗粒,拼起来作为16bit使用,或者,两个16bit的ddr3颗粒,拼起来作为32bit使用,能不能使用fly-by结构?还是必须使用树形结构?

网友:
看控制器支不支持Write leveling

网友A:
DDR3都是只能并起来用的,能不能FLY-BY主要看你的DDR3控制器支不支持read and write leveling!为什么DDR3控制器会有支不支持read and write leveling的概念呢?主要是DDR3规范里面把这一项定义为可选项,芯片厂商做不做这个功能自己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3都是只能并起来用的,能不能FLY-BY主要看你的DDR3控制器支不支持read and write leveling!为什么DDR3 ...

能不能问下,zynq支不支持read write leveling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问下,zynq支不支持read write leveling呢?

ZYNQ支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R3都是只能并起来用的,能不能FLY-BY主要看你的DDR3控制器支不支持read and write leveling!为什么DDR3 ...

不支持也能拼啊,我晕,wl只是一种连接方式的实现,你拉等长没人说你。ddr2控制器配好也能带ddr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也能拼啊,我晕,wl只是一种连接方式的实现,你拉等长没人说你。ddr2控制器配好也能带ddr3。 ...

并位宽是不需要leveling就可以并的,只是并了之后的布线拓扑结构需要跟据DDR2和DDR3现有技术进行选择,DDR2只能是树型拓扑结构,DDR3可以是树型拓扑,也可以是FLY_BY拓扑,但FLY_BY拓扑的要求是芯片支持write/read leveling。明白了不,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位宽是不需要leveling就可以并的,只是并了之后的布线拓扑结构需要跟据DDR2和DDR3现有技术进行选择,DD ...

wl只是host确认写时序的一种手段。事实上,所有控制器都支持rl--否则是没法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l只是host确认写时序的一种手段。事实上,所有控制器都支持rl--否则是没法读的。 ...

请看:《不是所有DDR3都可以用Fly by结构!》:

http://mp.weixin.qq.com/s?src=3& ... QieKbfOddK6Of5XO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看:《不是所有DDR3都可以用Fly by结构!》:

http://mp.weixin.qq.com/s?src=3&timestamp=1473558442 ...

我晕,我主要工作就是跟各种接口打交道,反而你的表现与赵括没有两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晕,我主要工作就是跟各种接口打交道,反而你的表现与赵括没有两样。 ...

哈,你的工作是跟各种接口打交道,所以我认为你是对的。我们只讨论技术,不讨论历史。

网友C:
fly-by在多片的时候优势才明显,两片用树形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y-by在多片的时候优势才明显,两片用树形就得了

树形感觉不好走啊。

楼主(2016-11-29):
经确认,可以。

网友:
我感觉这个帖子没我们小白什么事情

网友(2017-05-14):
学习了,刚用的HI3531就是不支持Fly-by结构的,要走T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