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安卓,全志Allwinner(A33),POS机;SCH+PCB!!

楼主(2016-09-08):
资料仅供参考!! 顺便在莫站备份下资料!

|   A33common.DSNWRK
|   tree.txt
\---R00
    |   A33-ZB-R00B.PcbDoc
    |   A33common-R00.PcbDoc
    |   A33common-R00.PcbLib
    |   A33common-R00.pcblib_viewstate
    |   BackInterface.SchDoc
    |   core_fg0510.SchDoc
    |   core_fg0510_back.SchDoc
    |   core_fg0802.SchDoc
    |   core_fg0831.SchDoc
    |   Index.SchDoc
    |   Index_back.SchDoc
    |   lvds_tp_gpio.SchDoc
    |   misc_PWR.SchDoc
    |   pKey-com-lan-fg0727.SchDoc
    |   pKey-com-lan-fg0728.SchDoc
    |   pKey-com-lan.SchDoc
    |   PrinterModule.SchDoc
    |   R00.PrjPcb
    |   STM8-Fan-PWRin.SchDoc
    |   STM8-Fan-PWRin.SchDocPreview
    |   STM8-Fan.SchDoc
    |   T11C-A33-R00.PcbDoc
    |   T11C-A33-R00A.PcbDoc
    |   usb_audio.SchDoc
    |   清理垃圾.bat
    +---@打样@
    |       A33common-R00.PcbDoc
    |       A33common-R00.rar
    +---Camera GC0308
    |   |   Camera GC0308.PcbDoc
    |   |   Camera GC0308.PrjPcb
    |   |   Camera GC0308.SchDoc
    |   |
    |   +---History
    |   \---Project Logs for Camera GC0308
    +---History
    |       STM8-Fan-PWRin.~(1).SchDoc.Zip
    +---ref
    |       net.SchDoc
    |       usb.SchDoc
    |       USBLan COM.SchDoc
    \---Temp
            core.SchDoc
            lan(usb))_com.SchDoc
            usb-lan-com.SchDoc
            usb_hub_otg.SchDoc

网友:
正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A:
这个资料 有点狠啊 我喜欢

网友:
不错,好像是用的带邮票孔的板子啊!

网友B:
厉害!!不过认证怎么过的……

网友:
手上有个:智能家居,主控用

PS:图片删除,  桌面上得松香没有清理

网友:
LZ,这个要赞!!!

网友:
挺不错的,支持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 有点狠啊 我喜欢

只是一个 简单的底板。有啥狠啊。 好像没见过板子似的。 核心板才是核心, 但是没核心板共享。底板简单得很。

网友:
安卓,全志Allwinner(A33),POS机  mark 原理图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一个 简单的底板。有啥狠啊。 好像没见过板子似的。 核心板才是核心, 但是没核心板共享。底板简单得 ...

核心板也许是买的,看这个核心板的背面,电容的位置和他底板的开孔很像

网友:
DDR位置摆放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厉害!!不过认证怎么过的……

这个要过什么认证

网友:
这核心版可不便宜啊

楼主:
核心板 是这家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过什么认证

pos机不需要银联什么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是一个 简单的底板。有啥狠啊。 好像没见过板子似的。 核心板才是核心, 但是没核心板共享。底板简单得 ...

核心板  可以买呀   什么事都自己搞,那不得累死自己

底板再怎么简单 也得费几天劲才画好。共享出来也是造福大家的,你厉害,你把核心板画好拿出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os机不需要银联什么的吗?

这是那种超市收款用的那个吧,不是刷卡那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核心板 是这家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D6rIIk&id=520291759556&ns=1&abbu ...

太贵了吧

楼主:
不需要争吵!  底板只是给用到的朋友,想了解的朋友做个参考!  确实没有太多技术含量,所以也不敢冠以开源之名,共享资料! 仅供参考!  你可取,也可不取!!
核心板, 自己学习买个就是了!
大公司, 可以投入人力自己做; 小公司,可以请人抄板!
核心板,给了你; 也用不起来; 可以花个千把块打个样板吗? 0402的器件怎么办? Bga怎么办?

网友:
要核心板的在这里
发一个全志A33核心板的原理图和PCB(cadence 16.6格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7869-1-1.html

注意:以上的核心板和楼主的底板并不是配套的,但这个核心板我打样过,可以用。DDR部分都是官方给出的电路,直接用就是。。

PS:这社会,有人共享他自己的劳动成果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不是你想要的笑笑走开就是,没必要打击。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会感恩。

网友:
不错   扒拉点原理图库参考参考

网友:
A33是工业级?

网友:
参考一下pcb

网友:
这个绝对要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那种超市收款用的那个吧,不是刷卡那种吧

那为什么叫pos机……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呀

楼主:
推荐这个版本的 altiumdesign9.4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4&uk=1218832507

网友:
顶楼主,收藏了,虽然暂时不会用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叫pos机……

这种本来也叫pos机啊,point of sale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本来也叫pos机啊,point of sales

哇,是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板  可以买呀   什么事都自己搞,那不得累死自己

底板再怎么简单 也得费几天劲才画好。共享出来也 ...

这种核心板我大把。不过资料版权不归我。不能发上来。因为都是帮客户设计的。有保密要求。

网友(2017-02-06):
给力啊,这个啊

网友:
好资料,好资料,好资料,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要是有核心板的就好~

网友(2017-03-28):
真心服了你们,资料太强了。表示膜拜!

网友E:
POS平台用的最多的是高通的核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POS平台用的最多的是高通的核心板

高通的什么平台? 难道比 2188 3188 还有优势?

网友E:
你可以查一下移远的SC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查一下移远的SC20

看来是POS这个名字,有误解。
应该改成收款机,有点单,统计功能的; 不是只有联网刷卡的那种!

网友(2017-12-23):
有没有试过主线开发呀  我现在就会sd卡开发  怎么才能 emmc开发  方便解答吗

网友:
标个记, 以后用, 谢谢分享!

网友(2018-03-08):
引用 楼主:
核心板 是这家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D6rIIk&id=520291759556&ns=1&abbu ...

这家的板子怎么样呢

网友:
谢谢大神 虽然用不着 但是可以看看电源设计

网友(2018-04-17):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2018-08-29):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2018-12-19):
楼主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A33的USBOTG这块的原理我不太懂,USB_DRVVBUS这个引脚的作用是什么?还有USBVBUS,我这边使用了我的核心板(别的厂家的核心板)进行了测试:只要DC5V输入,USBVBUS将输出一个DC5.5左右的供电。我的理解是:usbotg如果使用从机模式的话,不需要外部的pc usb供电吧。USBVBUS如果和外部pc的DC5V接到一起是否会产生冲突呢?
我目前遇到一个问题我的核心板USBotg作为从机连接到PC时,usb识别为一个未知的设备。而正常的开发板上USB将识别出移动设备、安卓设备等3项usb接口。我自己的板子usb就卡到这里了,我的板子是裸板,还没有烧写过操作系统,目前也无法使用工具烧写镜像。
请楼主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