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三菱功放的外围电路,有点点报酬

楼主(2016-09-08):
RT,三菱功放是RA45H8994。需要外围电路,电路如果可用帮你冲100元话费,获换成100元等价的礼品。  功放手册在次

网友A:
手册里面不是写的很详细么?

输入加偏执3.4V,VGG2接5V,VDD接12.8V

然后输入信号就可以了,注意输出千万别空载,散热一定要可靠

网友:
这个那有什么外围电路,输入输出都是50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面不是写的很详细么?

输入加偏执3.4V,VGG2接5V,VDD接12.8V

我从5伏上串一个电阻到1脚。但是信号加进去了,不知道是信号没有输人到功放还是没有辐射出去。就是信号发射不出去,只有二三百米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5伏上串一个电阻到1脚。但是信号加进去了,不知道是信号没有输人到功放还是没有辐射出去。就是信号发 ...

VGG1需要保持3.4V,不是说得玩的。VGG2建议调试加4V,散热一定要做好。旁路的电阻电容值完全按规格书给
东西不能靠猜,不了解先完全按照规格书去搭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5伏上串一个电阻到1脚。但是信号加进去了,不知道是信号没有输人到功放还是没有辐射出去。就是信号发 ...

射频功放必须加负载(天线等),否则极易毁。
楼主你确定加了天线?
用仪器测一下功率,频率,驻波什么的。
搞射频没仪器是不行的。

这难道不是电路图?

网友B:
记住千万要加散热和天线,VGG1电压一定要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住千万要加散热和天线,VGG1电压一定要调整好

VGG2 我用7805稳压,用电阻56欧和470欧分压把VGG2调到4.5V  在取5V电压用7.5K电阻把VGG1调到3.4V,我现在是这样搞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VGG2 我用7805稳压,用电阻56欧和470欧分压把VGG2调到4.5V  在取5V电压用7.5K电阻把VGG1调到3.4V,我现在 ...

不太妥,电流不够,IGG1+GG2》0.4mA
不要省那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妥,电流不够,IGG1+GG2》0.4mA
不要省那个电源

用2颗1117—3.3V一颗调成3.4V,一颗调成4.5V 这样可以不?

网友:
这种半遮半漏的才吸引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VGG2 我用7805稳压,用电阻56欧和470欧分压把VGG2调到4.5V  在取5V电压用7.5K电阻把VGG1调到3.4V,我现在 ...

都用电阻了你用个lm317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电阻了你用个lm317不行吗

好的听你的,先做块板子试试效果如何

网友D:
又用1117,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至少317,要么108X。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用1117,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至少317,要么108X。

谢谢提醒,才入行不久,很多都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听你的,先做块板子试试效果如何

一定要接匹配的天线,最好测下功率与驻波比,
50w不是个小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