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光驱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16-09-08):
我拆了一个废旧光驱,得到一个步进电机,买了一个A4988步进电机驱动,可是A4988电源电压范围是8-35V,二光驱步进电机电压貌似4-6伏,我直接给A4988供5V电压,根本就不工作,换成9V电压就工作了,但是步进电机承受不了啊,发热很快,怎么办呢。
坛友们有好建议吗?

网友:
正好也想这样驱动这个小步进电机。这样我就不用试了。

  简单的可以直接用L293+单片机驱动。

网友:
这个模块上有电位器调节电流的吧,另外要求不高的话,走到位时候用使能端把锁定功能关掉就不发热了。

网友:
再去淘一个废光驱.......

网友A:
L9110S,驱动这种电机一直用这个

网友B:
楼主,,不是电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电工吧,,

学生一枚。

网友:
表示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L9110S,驱动这种电机一直用这个

对,这个刚刚好,还便宜量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