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支持4G但不带摄像头的手机?

楼主(2016-09-09):
进入客户车间不能带有摄像功能的手机,目前买了个老人机合适但不支持4G,如果有带4G功能的,那就同时能当随身路由器用了

网友A:
手机不带在身边即可!现在离了手机你就不活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不带在身边即可!现在离了手机你就不活了么?

我不带手机可以活,但我不带手机老板就要死要活的啊

网友B:
买个手机把摄像头给扣掉留个大窟窿就好了

网友C:
把摄像头保护镜片拆下,装上黑色塑料片,灌入胶水。

网友:
买个安卓的,把摄像头拆了就好,反正现在都是模块化了,要用的时候再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是的,摄像头扣掉就好,都是排线接插的。现在哪有4G手机没摄像头啊

网友:
正好有借口摆脱老板的要死要活啊

网友:
买个手机把摄像头封住。

网友:
贴张纸不就好了,很多公司都是进门贴张纸,出门查看纸是否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摄像头保护镜片拆下,装上黑色塑料片,灌入胶水。

这个建议太坏了

网友D:
难道楼主要经常进入客户车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楼主要经常进入客户车间?

是的,售后服务,一呆就是1下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手机把摄像头给扣掉留个大窟窿就好了

好主意~

网友:
是时候让老板意识到你的重要性了

网友:
一般车间只管你是不是智能机,才懒得查你有没有摄像头呢,只要触屏一律不让带

网友:
拆开取掉前后摄像头就行了,都是排线的

网友:
去找找黑莓的看看,记得黑莓有很多手机都是不带摄像头的。

网友:
4G上网卡

网友E:
4G无线上网卡分享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4G无线上网卡分享热点

没有支持通话的4G上网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支持通话的4G上网卡吧?

不带摄像头但支持wifi的手机还是不少的,加上无线上网卡

网友:
手机关机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