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嘉立创两层板抽测后PCB板子线路短路的概率~

楼主(2016-09-09):
如题,最近再嘉立创做了4K的双层板,出厂抽测;贴片完后目前生产了1.5K的机子,其中两片线路腐蚀不到位,造成短路现象,肉眼基本看不出来,这个概率是否是正常?

网友A:
1.5K  里面  2片   概率算是相当低了

网友B:
这个应该取决于你板的难度来评定,按你这个良品率应该算比较高了!

网友C:
感觉已经很低了,你看看腐蚀不到位的位置,line距离多少

网友D:
量产真不建议抽测,完全看人品,之前1K的试过抽测,有几十块是短路的

网友E:
根据我的经验千分之三

网友:
如果你要抽检,还是尽量把PCB的走线,过孔等间距设计得尽量大吧,实在没办法大的,这点成本就不能省了,老老实实地全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取决于你板的难度来评定,按你这个良品率应该算比较高了!

板的难度一般吧!安全距离是用6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K  里面  2片   概率算是相当低了

很低吗?感觉已经很高了额,有个板子找了好久才发现是线短路问题,好浪费时间~~

网友F:
用一节18650电池加酒精就行了,有时还可以打通网络,最好设计到1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已经很低了,你看看腐蚀不到位的位置,line距离多少

6mil,你那边做的概率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一节18650电池加酒精就行了,有时还可以打通网络,最好设计到10mil

咋操作,讲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产真不建议抽测,完全看人品,之前1K的试过抽测,有几十块是短路的

这概率也太高了吧!你的板子很复杂吗?要是那样修板子怎么搞~~

网友F:
一般都是电源线短路多,用大电流加到线路上,涂点酒精能看到电流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节18650电池加酒精就行了,有时还可以打通网络,最好设计到10mil

加酒精通电电解腐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电源线短路多,用大电流加到线路上,涂点酒精能看到电流回路

我的两块板子都是信号线短路额~~~

网友:
哪就要做好成品才能找了,不过最好还是加大间距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加酒精通电电解腐蚀吗???

是看到酒精蒸发。

网友:
上次做了1000pcs,有3pcs短路,而且是在边缘的2.54间距插针的焊盘上,一排焊盘跟地短路

网友:
根据我多次的经验,偶尔有一次会有1-2片,我每次都做1000左右。

网友:
碰到算测后还断路的,楼主心里平衡了吧^_^

网友H:
碰到全测后还断路的,楼主心里平衡了吧^_^

网友:
批量都是叫做测试架,全测试,并提供测试结果与报告,以后板有问题,可回追溯制造商

网友:
哈哈哈 贪便宜在这里做板就要舍得报废几块

网友I:
我也想说6mil好小啊。。。  空间真的有这么紧张吗,真是难为嘉立创了,这个价还想有多高的良品率啊

网友:
良品率只要按照标称达标就行  大家都按书面的走

网友B:
你的6mil应该是局部的吧,但是还是要测啊,你浪费的器件和时间都划不来啊。你后面还有没有用的,到时候又得找问题花时间了。

网友J:
偶尔发现几十片也有一片短路的可能,没有出现过孔不通,已经很好了,就在简牛座里,拆了才看到

网友K:
50片两片过孔不通

网友:
楼主这个不良率,我们这里,还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K:
50片两片过孔不通

过孔不通还不算啥,几年前遇到过一次少打一个过孔的
还好只是样板,懒得跟板厂来回折腾,直接拿手钻钻个小孔填锡了事儿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根据我的经验千分之三

我大概几十块出现一根虚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碰到全测后还断路的,楼主心里平衡了吧^_^

这么悲催~~~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偶尔发现几十片也有一片短路的可能,没有出现过孔不通,已经很好了,就在简牛座里,拆了才看到 ...

看来我还是挺幸运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6mil应该是局部的吧,但是还是要测啊,你浪费的器件和时间都划不来啊。你后面还有没有用的,到时候又得 ...

还是有挺多线是按6mil的间距走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么悲催~~~哈哈!!

花了整整一天才找到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花了整整一天才找到这问题

看来我后面2K多还有的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说6mil好小啊。。。  空间真的有这么紧张吗,真是难为嘉立创了,这个价还想有多高的良品率啊 ...

只是问问大家是不是都有类似的情况,不良品的概率是不是在正常范围里面而已,看到大家的评论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哈!!!

楼主:
嘉立创上面的工艺就是最小6mil~~~

网友M:
覆铜与线路10mil,一般线线之间8mil,最小线宽6mil,推荐线宽8mil

网友:
引用 楼主:
嘉立创上面的工艺就是最小6mil~~~

不要老挑战人家的极限! 这不是进口的IC!

网友N:
我间距一般默认>0.3mm。  碰到短路的时候几乎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我大概几十块出现一根虚短的

可能你的距离设置的比较小吧,我一把不小于10mil。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你的距离设置的比较小吧,我一把不小于10mil。

7。那次浪费我一个300+的芯片。

网友O:
凡事留点余量,利人利己!
一直用0.25的间距,没发生过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看到酒精蒸发。

wow!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啊,回来试试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凡事留点余量,利人利己!
一直用0.25的间距,没发生过短路的

话是这么说,不过jlc自己写能做到4mil,为了稳定限制大家到6mil,然后结果出来需要10mil,岂不是跟一般的pcb厂家没什么区别了?
个人认为jlc眼界应该比较高,不会甘于与普通厂子为伍吧。
就是不知道一般业内对于全测的要求大不大,没准jlc想说的是全测情况下保6mil……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话是这么说,不过jlc自己写能做到4mil,为了稳定限制大家到6mil,然后结果出来需要10mil,岂不是跟一般的 ...

没错。全测6mil间距一直都很好。
厂家把测试费单列岀来只是给简单的板子用的,那么密的板子还敢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覆铜与线路10mil,一般线线之间8mil,最小线宽6mil,推荐线宽8mil

谢谢推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间距一般默认>0.3mm。  碰到短路的时候几乎没有。

谢谢,以后画这么密的板子还是自己留点余量额!!!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话是这么说,不过jlc自己写能做到4mil,为了稳定限制大家到6mil,然后结果出来需要10mil,岂不是跟一般的 ...

嗯嗯,我也是觉得嘉立创肯定是可以做到才标出来的,如果嘉立创不给自己留点余量,那是会出很多问题的!!

网友:
我做的板间距10mil, 做了好几次板, 有两次出现问题, 一次500块有两块腐蚀不完全, 短路. 还有一歀也是500块, 有两块板同一位置漏打一过孔, 查了好久才发现. 成本不敏感还是全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