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环不充电了,咋整?

楼主(2016-09-09):
一个暑假没带它,现在没电了,充不成电,三个灯一个也不亮,如何破?挂了吗?

网友:
我的也充不了电了,小米好傻啊,都没考虑过完全没电的情况怎么唤醒,太傻了,以前我们做带电池的设备,这个是必须解决和测试的。

网友:
拆开,单独接电源充电池应该能活过来。

网友A:
慢慢充几个小时,看能不能充起来,不然就得拆了直接充电池了

网友:
不值钱丢掉重买!

网友:
可能是电池过放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池保护了,如果充电激活不成功的肯定得扔售后了!

网友:
我的一个拿热风枪吹了一会儿,就好了

网友:
扔了吧,,,别把手给烧断了,,,扔的时候记得叫我,在窗外等,,,

网友:
应该是过放了

网友:
过放电池锁定了

网友:
推荐买佳明的运动手表,手环什么的弱爆了,又难看又不好用。

网友:
充24小时再说。就好像很多内置电池的手机也来维修,其实低于某个电压涓流充电不会显示给你看的。

网友:
二楼和我的想法一样,第一眼看完标题就是想发./丢了

网友:
我的用了半年左右,也不行了

网友:
小问题。。充电的那铜接触点氧化了。。刮一下就OK了

网友:
扔了,还想修不成?

网友:
我的也是,放了一段时间就再也不能唤醒了。丢垃圾桶了。

网友:
小米售后不管么?

网友:
申请售后。。。

网友:
通过回复来看 这玩意儿 还挺有市场

网友:
用处不大,除了一个手机解锁和短信来电提醒感觉方便点,没啥大用处,革新技术不知道啥时候有~

网友:
小心烫手

网友:
  从来没想过买这个玩意?  手机充电频率还不高么    这个手环有啥用?

网友:
楼主也是金牌会员了,怎么还用小米这种被电工鄙视的货

网友:
设计缺陷,过放保护不能重新充电,这样的产品也能批量生产实属奇迹.

网友:
直接小米之家,换良品
之前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充几个小时,看能不能充起来,不然就得拆了直接充电池了

拆了估计就不防水了。

网友:
我的当成脚环用,还不错,主要是用解锁功能

网友:
充不上就扔了吧,能充上还要小心烧手呢

网友:
扔了吧,要是手上烫个疤就后悔当时没扔了

网友:
花一块钱买个pos机,拆零件修手环

网友:
电池过放,重新激活应该可以活过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再买个别的品牌的用用。

网友:
很多产品的内置电池放久了电压过低都会导致无法开机而报废,飞利浦的电动牙刷就这样,拆开充电就能开机了,但是外壳是密封的,暴力拆解后也就损坏的很难看了。

网友:
买了小米2手环 太垃圾了,  心跳这次50几下次 80几  触摸经常没反应

网友:
我是这样弄的,用烧热的烙铁尖压两个金属触电,它会缩进去一点,试试,不行继续压,我在两次之后好了。当然不保证会把你的弄坏。
顺便鄙视下小米

网友:
重新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