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8元捷安特自行车刹车不灵厂家解释:是为了安全。有录音

楼主(2016-09-09):
为了给4岁女儿学自行车,前几天花958元在天猫订购了一辆GIANT捷安特Blossom贝丝萌儿童自行车,可当我昨天在捷安特实体门店收到货并试骑后发现,怎么用力捏刹车,也无法将前后轮胎抱死,刹车距离很长,紧急情况下根本刹不住车。实体店老板解释说:这个系列的车都是这样子的,刹车不灵。今天我向天猫提交退货申请,后来厂家打来电话,说是因为不是质量问题,只能退90%的款,他解释说:这款童车都是这样设计了,不能抱死轮胎,否则对孩子来说就不安全了,还说刹车都是要以后轮为主,先捏后刹,刹不住再捏前刹。我问他摩托车也是这样刹车的吗?他回答:当然了,一样的,刹车力度是以后刹为主。不管两轮或者4轮,刹车力度都是前重后轻,所以大部分摩托车都是前轮碟刹,后轮鼓刹。厂家连这基本的刹车方法都不懂,居然还忽悠消费者。如果当时买车知道有这些问题,我绝对不会买这个系列的。大家都来评下理,现在这刹车问题是否属于质量问题,能否要求厂家完全退款?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id=41343105753

售后电话是从江苏苏州打过来的

网友:
刹车应该可以自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可以自己调吧

实体门店都调了,不行的,店老板都亲口承认了,这款车型就是刹车不灵

网友B:
我骑自行车,从来不用前刹。

网友C:
不是吧900多的车都这质量,我儿子100的不说能不能刹住,而是小孩子的力气抓不住刹车,刹车重,等有空把刹车改了

网友D:
自行存刹车主要靠前刹吧,后刹感觉更本刹不住.

网友:
知道啥叫 “”ABS系统“”  汽车上的防抱死,,,居然也高大上的配置到了儿童车上了???

网友E:
骑朋友的车出去,亲身体会同时捏前后刹前刹特别灵敏,后刹不灵的感觉,可怜我摔了下巴还被车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900多的车都这质量,我儿子100的不说能不能刹住,而是小孩子的力气抓不住刹车,刹车重,等有空把刹车 ...

1、2百的杂牌车都能抱死轮胎,捷安特的刹车把手是可以调到小孩子捏得住的距离的,我自己捏住了都刹不住轮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骑自行车,从来不用前刹。

你是原生态的:脚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自行存刹车主要靠前刹吧,后刹感觉更本刹不住.

真是感觉,话说你骑过自行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骑朋友的车出去,亲身体会同时捏前后刹前刹特别灵敏,后刹不灵的感觉,可怜我摔了下巴还被车砸。。。 ...

之前是哪里说过,刹车力度是前7后3。我的摩托车,只用后刹的话,轮胎很容易就抱死了,而车却不会停。相同的速度,如果只捏前刹的话,会很快停下而不抱死,当然,如果猛地用力捏的话,可能前轮也会抱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骑自行车,从来不用前刹。

骑得慢的情况,后刹前刹问题都不大,不过后刹效果的确不如前刹。

骑得快的话,后刹刹死会甩尾,容易打滑,刹车距离远。前刹刹死的话就是翻车。

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单纯依赖前刹后刹都不太好。

我自行车为了安全起见把左右刹位置调换了,右手是后刹了。紧急情况下右手反应速度更快,如果右手是前刹的话容易刹死翻车,以前吃过亏,自从换了后暂时还没发生翻车情况,一般甩尾的话我都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是哪里说过,刹车力度是前7后3。我的摩托车,只用后刹的话,轮胎很容易就抱死了,而车却不会停。相同 ...

表示从自行车上飞出去的瞬间是懵逼的、、、

网友H:
我一直觉得骑车都是以后刹为主,前刹为辅。
下坡你要只猛的用前刹,不怕飞出去么

网友I:
如果是前刹的话有可能,小孩控车技巧比较差,防止前轮抱死导致的前翻滚,这种是所有摔车里面最危险的,禧玛诺有专门出过防抱死弯管

网友:
这种儿童车,如果前刹抱死的话不怕翻车把小孩飞出去?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骑得慢的情况,后刹前刹问题都不大,不过后刹效果的确不如前刹。

骑得快的话,后刹刹死会甩尾,容易打滑 ...

我也是,坨坨的右手后刹。

网友:
我骑车都是先后再前,前不敢搞的太死,要不然就飞出去咯

网友:
捷安特的车子上都有标记:请先后刹,再捏前刹。

因为在车子较快的情况下捏前刹,如果前轮下稍微有些沙子,会导致车子失衡摔倒
前刹太好的情况下,急捏前刹是会导致翻过去的

至于童车不能抱死,估计是以前出过事故吧,你可以试试,大人骑自行车,如果捏闸抱死的话,会有惯性,碰到小朋友会很严重
也许厂家就是让你不能骑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直觉得骑车都是以后刹为主,前刹为辅。
下坡你要只猛的用前刹,不怕飞出去么 ...

关健是这车下爬直接刹不停的,轮胎不能抱死

网友:
前刹刹死的话,速度快一点会翻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前刹的话有可能,小孩控车技巧比较差,防止前轮抱死导致的前翻滚,这种是所有摔车里面最危险的,禧玛 ...

问题是后轮也不能抱死呢!孩子骑着车想停住,刹车后却不知何时能停,这时孩子心里就慌了......

网友K:
呵呵,我的捷安特,捏重了前后刹都会抱死直接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呵呵,我的捷安特,捏重了前后刹都会抱死直接打滑

是的,实体店老板都说了,其它系列的刹车都不像这款车型,居然会刹不住车。

网友L:
摩托还真是先后刹,刹不住前刹,如果你一定要先前刹,跟头不会少,至少我的经验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摩托还真是先后刹,刹不住前刹,如果你一定要先前刹,跟头不会少,至少我的经验是的。 ...

一般场景,我都是一起刹的,力度:前刹重,后刹轻

网友:
我以血的教训告诉你,自行车必须以后刹为主。必须调到后刹比前刹紧。必要时调到前刹抱不死。
我新买一辆车,没有调过。遇到紧急情况两手同时刹,无奈前轮刹住了,后轮没有,整个人翻出去了就......

网友M:
这个童车上个月我恰好也买了一辆,我感觉这个刹车力度很好啊,这个车就是4到8岁骑的,不会太快,但是刹车太急真的会出大问题。我感觉不错啊。

网友:
前刹用得少,辅助作用,前刹当主要刹车的是没摔过的。。。。

网友:
看来捏前刹摔车飞人的还不少!  国内标准是左后右前,还是左前右后?有点混.

骑自行车,右手后刹安全顺手些,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单手.

右手前刹不太好控制车.容易摔!

甩尾都还好控制!

网友:
下坡前刹死了可要命,那不跟头咕噜的下去了

网友:
我骑车也都是以后刹为主,前刹为辅。光前刹容易出事。 出现问题前后一起刹

网友N:
刹车的灵敏程度除了和刹车系统有关,还和实际速度、骑乘负重有关,

对于这种童车,考虑其速度和惯性,以成人体重试骑显然不合适,

LZ过虑了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后刹为主。。骑自行车的时候速度不是很快直接用前刹刹车感觉就要飞出来一样,骑快了根本不敢用前刹。一般都是后刹,刹不住了就再两个一起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行存刹车主要靠前刹吧,后刹感觉更本刹不住.

主要用前刹?哥们你下坡时可以试试

到时你就学会了那招失传已久的”屁股先前平沙落雁”轻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坨坨的右手后刹。

我以前也是右手后刹,后来换了油碟就没的换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E:
骑朋友的车出去,亲身体会同时捏前后刹前刹特别灵敏,后刹不灵的感觉,可怜我摔了下巴还被车砸。。。 ...

我也试过,骑到机动车道上,有辆出租车前面急停。

可怜我当时时左手在接电话,右手一个急刹。一招屁股向前平沙落雁式降落。

手机没坏,不过变速器砸坏了,膝盖还挂伤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童车上个月我恰好也买了一辆,我感觉这个刹车力度很好啊,这个车就是4到8岁骑的,不会太快,但是刹车太 ...

你家用下来刹车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刹车的灵敏程度除了和刹车系统有关,还和实际速度、骑乘负重有关,

对于这种童车,考虑其速度和惯性,以 ...

是孩子试骑的,下破时直接刹不住的

网友:
貌似厂家没有错,前刹太紧真的会害死人,还是后刹安全!

网友:
这个看你你熟练程度!!熟练的人如果刹车时能控制好车头,刹车效果绝对前杀比后刹好!还不

网友:
易翻车,刹后刹的话就算你熟练还是很容易翻车的

网友:
速度快时,用后刹减速,低速时再用前刹抱停。
电动车更好的一点,至少有前减震,能缓冲一下。

网友P:
自行车前后轮都不应该抱死,但也不能刹不住,防抱死应该是通过加装缓冲器实现,而不是降低刹车能力防抱死。
先换个刹车皮,换完还不行只能退货了,亏钱都得退,刹不住的太危险。

网友:
自己调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Q:
楼主v刹大力是会抱死的,车速快的话,后果很严重,小孩子如果骑得快,刹车要是把握不好分寸,抱死,就郁闷了。厂家这样设计是有点道理的。碟刹是不容易抱死的。摩托车前刹车抱死,不是开玩笑的,不知道楼主起没骑过摩托车。

网友:
速度快的后刹抱死,会甩尾很危险。童车我觉刹不死比甩尾好。

网友:
楼主这描述不清楚啊,到底只是前轮不能抱死还是前后都不能抱死?

网友:
现在不是7天无理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用下来刹车够用?

够用啊,挺好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Q:
楼主v刹大力是会抱死的,车速快的话,后果很严重,小孩子如果骑得快,刹车要是把握不好分寸,抱死,就郁闷 ...

我的捷安特前后线拉碟刹avid BB7,很容易就前后抱死,一紧张捏紧抱死漂移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捷安特前后线拉碟刹avid BB7,很容易就前后抱死,一紧张捏紧抱死漂移

碟刹不容易抱死,并不是说碟刹不会抱死,而是,碟刹手感普遍好于v刹(尤其是油碟),可控性比v刹好,而且抱死速度上,比v慢,相同的控制刹车水平,车手碟刹更容易控制好。强力刹车时,比v刹不容易抱死。碟刹的好处本来就是手感好点,外加雨水天气,制动力下降少些,缺点是,比较重。v刹车,优点是比较轻,基本也够用。

当然抱死本身也是有用处的。比如你说的漂移,甩尾180度转弯,就是靠抱死后轮完成。这个动作,你可试试,v刹比碟刹容易做好。因为,v刹抱死快,动能损失小。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也试过,骑到机动车道上,有辆出租车前面急停。

可怜我当时时左手在接电话,右手一个急刹。一招屁股向 ...

nnd有一年在家骑自行车没看路,结果正好掉进轧坏的窨井周围(一圈是大坑),然后车头晄一下停了,然后车来了半个前空翻。。幸亏我在1/2秒前开始刹车才不至于来个全空翻。

网友R:
我家三辆捷安特的自行车,只有799的淑女车刹车合适,其他的电动车前轮根本刹不住的!完全靠后刹车,这个绝对有问题。儿童车我带娃试了,不怎么样。去迪卡奴买的499的童车,价钱高质量真心好!中国的现状是一分钱就一分钱的质量,别期望太高!期望自己多赚钱吧。。。。

网友:
刚开始骑山地车时就差一点因为捏前刹翻过去了,如果翻过去了可能脖子都会断掉,后来尽量不用前刹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家三辆捷安特的自行车,只有799的淑女车刹车合适,其他的电动车前轮根本刹不住的!完全靠后刹车,这个绝 ...

迪卡奴买的499的童车?可否发网址来看下

网友:
楼主可以调整为,重后刹,缓前刹。
小时候经历过前刹下坡刹死,前空翻表演即可。。
直角弯道后刹刹死甩尾,侧倒,最危险的就是路上还有很多汽车,现在还后怕。

网友:
多说一句,别和摩托车比,摩托车一般比人重一倍,前轮急刹的惯性力作用于摩托车。人比自行车重五倍,前轮急刹的惯性力作用于人。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迪卡奴买的499的童车?可否发网址来看下

迪卡奴的自行车儿童的刹车非常好!https://www.decathlon.com.cn/zh/ ... calipo/_/R-u-152970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也试过,骑到机动车道上,有辆出租车前面急停。

可怜我当时时左手在接电话,右手一个急刹。一招屁股向 ...

骑机动车还打电话,涨记性!

网友S:
后刹为主,前刹为辅,一直这样。我觉得厂家解释可以接受

网友:
我也认为:后刹为主,前刹为辅

网友:
網購問題越來越東,有些東西還是就近上電買好些~

网友T:
这个我认为厂家有一定的道理。这个是童车,儿童的控制力差,速度不能快,制动力自然要求弱点。不然容易失控摔倒。儿童体重轻,不能以成人的骑行体验来下定论。

网友:
别闹了,刹车效果最好的是前刹,控制不好才会翻车,后刹捏死会侧滑。

网友:
刹车后刹为主,减速后前刹,前刹抱死容易翻车,后刹抱死容易甩尾。
对于儿童车前后刹抱死,容易摔车,也不能说厂家的就一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P:
自行车前后轮都不应该抱死,但也不能刹不住,防抱死应该是通过加装缓冲器实现,而不是降低刹车能力防抱死。 ...

厂家故意这样设计的,店里同系列的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迪卡奴的自行车儿童的刹车非常好!https://www.decathlon.com.cn/zh/product-details/14-inch-teenager-b ...

谢谢,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S:
后刹为主,前刹为辅,一直这样。我觉得厂家解释可以接受

如果后刹车为主,为什么很多车是前碟刹,后鼓刹?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我认为厂家有一定的道理。这个是童车,儿童的控制力差,速度不能快,制动力自然要求弱点。不然容易失控 ...

儿童的适应能力很强的。捷安特的其它系列的车是能抱死轮胎的。我后来看到的闪电童车,前、后刹车都能抱死轮胎。

网友:
安全的角度讲,没有错。关键是看刹车的松紧程度,这个很难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骑朋友的车出去,亲身体会同时捏前后刹前刹特别灵敏,后刹不灵的感觉,可怜我摔了下巴还被车砸。。。 ...

正常刹前刹是可以的,制动效果也是最好的,但前提是,你两只胳膊要撑住,保证重心在后,后轮不要飘起来……

网友:
小孩还是不要刹死为好,特别是前刹,摔比撞更惨。小孩本来骑不快,撞不了多严重!

网友:
不应该优先用后刹吗?基本没用过前刹,除非特紧急,前后一起

网友:
同事在松山湖骑车碰上冲马路的,急刹前刹抱死,人飞出去了,左手桡骨粉碎,单车刹车还是以后刹为主。

网友:
不抱死是对的

网友:
这种带辅助轮的童车,还是女孩,得骑多快啊,刹不住!话说自行车就是应该先刹后刹车的,而且后轮不能抱死,等速度降下来再前轮刹住抱死。

网友U:
想要前轮优先于后轮抱死的话估计是想寻刺激,人可能直接飞出去了。后轮抱死造成的是摆尾,相对于飞出去要好点。

网友:
楼主小时候看来没从前面飞出去过   建议把这课补上你就不会这么理解了

网友V:
碟刹稳定性更高,保证你在后刹磨损的情况下,先减速也才能刹,    儿童车如果要求都能刹死, 估计孩子会死很惨, 因为小孩子 还太能控制好力度 很容易一下就刹死.

楼主:
引用 网友V:
碟刹稳定性更高,保证你在后刹磨损的情况下,先减速也才能刹,    儿童车如果要求都能刹死, 估计孩子会死很惨, ...

对于我家4岁孩子来说,能轻松抱死轮胎的刹车系统,就如后来买的1千多元的闪电童车,对她来说很轻松就适应刹车了,可以说想哪停就停哪,玩起来信心百倍。

网友V:
引用 楼主:
对于我家4岁孩子来说,能轻松抱死轮胎的刹车系统,就如后来买的1千多元的闪电童车,对她来说很轻松就适应 ...

像你这样的心态,其实又何必问呢? 你找个别的理由退货就可以了啊, 你直接打消费者热线投诉就行了,你就说买的这个车没有刹车 经常失灵, 差点还是你的孩子!!!!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像你这样的心态,其实又何必问呢? 你找个别的理由退货就可以了啊, 你直接打消费者热线投诉就行了,你就说买 ...

因为捷安特的童车刹车设计,颠覆了我对刹车的理解

网友V:
引用 楼主:
因为捷安特的童车刹车设计,颠覆了我对刹车的理解

当你的孩子 刹死车子 飞出去 撞断脊柱,你又会投诉, 为何会刹的怎么死? 4岁孩子,怎么可能控制的了刹车的力度? 4岁会认为一个小河,也是很大,当他长大了 就会认为很小.

网友W:
引用 网友U:
想要前轮优先于后轮抱死的话估计是想寻刺激,人可能直接飞出去了。后轮抱死造成的是摆尾,相对于飞出去要好 ...

前刹效果确实很优于后刹,翻出去是因为你控制不好刹车力度和刹车的身体重心,我现在只有减速的时候才单捏后刹,想停车就前刹

楼主:
引用 网友V:
当你的孩子 刹死车子 飞出去 撞断脊柱,你又会投诉, 为何会刹的怎么死? 4岁孩子,怎么可能控制的了刹车的力 ...

别人的孩子适应能力如何,我不好评判,但对于我的孩子来说,她现在还不会上下车,才只会骑行,就开始要求骑快点了,并且已经能控制好刹车。我很庆幸已经换了一部刹车灵敏的车,不然我相信捷安特这部会很快不适合她。

楼主:
引用 网友W:
前刹效果确实很优于后刹,翻出去是因为你控制不好刹车力度和刹车的身体重心,我现在只有减速的时候才单捏 ...

你的头像是闪电啊!我后来改买闪电自行车了,那刹车确实轻松、给力

网友X:
前刹为主的人估计没抱列过,绝对摔得你不敢再用前刹,别说我怎么知道的。。后轮抱死好控制,前轮抱死没法控制

网友Y:
我觉得前刹抱死非常危险,以前读书的时候,把钢管插到同学的前轮里面,对方直接就起飞了,场面很壮观。还有一次,我们打了一个大人的脑袋,那个大人骑自行车追我们,下坡的时候,一个三轮车正在上坡,我们绕过了,那个大人捏了前刹,连人带车直接飞到三轮车上去了。
另外,后刹抱死也危险,后刹抱死后,往往会甩尾,本人有次甩尾后,把后面同学的车搞飞了,自己的腿也受了伤。

楼主:
我认为让轮胎抱死,这是最基本的刹车效果。而因抱死轮胎而摔车,这是控制的问题。

网友W:
引用 网友Y:
我觉得前刹抱死非常危险,以前读书的时候,把钢管插到同学的前轮里面,对方直接就起飞了,场面很壮观。还有 ...

我不会从车把上翻过去吗?
在地面摩擦力较小或前胎暴胎的情况下使用后刹是正确的,但在干燥路面上停车,前刹就可以提供最大的停车力道,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中都是如此。只有你花一些时间学会正确使用前刹你才能成为一个名更安全的车手。(译者:倚赖后刹并不安全)

许多车手因为害怕从把横上翻过去而不敢使用前刹,但其实只要你正确使用前刹,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只信任后刹的车友一般习惯于使用后刹来减速,直到突然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在惊恐中他抓住并不熟悉的前刹像捏后刹一样的用力希望能提供足够的停车阻力。而这就导致了大家经常看到的“人从车把上翻过”的摔车事件。

Jobst Brandt 有一个看起来很有道理的理论,“越把摔车”事件不是因为刹车刹得太猛,而是因为用力刹车时
没有把车把向前推从而给人体自身的前进产生向后的阻力:结果是自行车停下了而人的身体继续向前进,直到大腿碰到把横,而此时车子无法支持失去重心的人体而翻倒。只用后刹当然不会发生这种翻车事故,因为当后轮漂移时就几乎不产生制动力了,代价是比只用前刹多出一倍的制动距离,因此太过依赖后刹对骑得快的车友是不安全的。用力刹车时两臂撑紧才是避免翻车的有效手段。把重心尽量放得靠后也是技巧之一。不论你是用前刹还是后刹,或者两者都用,这两点技巧都适用。

看看这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X:
前刹为主的人估计没抱列过,绝对摔得你不敢再用前刹,别说我怎么知道的。。后轮抱死好控制,前轮抱死没法控 ...

刹车最好的效果是后轮抬起的瞬间,动能加上重量都加到前轮上了,增加了摩擦力,翻车就是控制不好重心,需要多练,干开始的时候也翻过,一点一点尝试增加刹车力度,你就会发现效果了
很多选手可以刹车时后轮抬到很高,刹车距离很短也不翻车,就是能控制好重心,自行车、摩托车都是

网友:
锻炼脚刹

网友:
把间隙调小,如果有那个位置卡了就调钢丝。或者先调钢丝使车轮几乎在一个标准圆内,再把刹车与钢圈间隙预先调小。估计是把手刹车柄行程太小了。

网友:
1、捷安特自行车就是这么设计的,我的自行车专门在车把手上贴着,先后刹后前刹。这个应该不是质量问题而是故意设计的。

2、对于自行车怎么刹车,捷安特作为专业厂家,应该比我们一群电工专业强,就好像老罗再有情怀,教英语他可以做的不错,做手机他不行。

3、干我们这行的,容易对问题要追究个为什么,如果这个为什么不符合我们的理解,就要质疑,其实有很多时候作为非专业人士,不了解更深入的
因果关系,更容易误判。

4不管怎么说,童车不是交通工具,如果刹车刹不住,那么骑得有点快或者孩子手劲有点小,找个安全点的地方让孩子玩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Z:
引用 网友Y:
我觉得前刹抱死非常危险,以前读书的时候,把钢管插到同学的前轮里面,对方直接就起飞了,场面很壮观。还有 ...

你的少年时光过得很多姿多彩啊

网友:
看到了技术流  前刹后刹这么多区别 还真没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Z:
你的少年时光过得很多姿多彩啊

别提了,小时候是老师听到名字就头大的人物,侃起来估计可以写本厚厚的书,那时候一个星期干的坏事,现在一个县的小朋友加在一起干一年都未必能达到我们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不会从车把上翻过去吗?
在地面摩擦力较小或前胎暴胎的情况下使用后刹是正确的,但在干燥路面上停车, ...

讲得太好了!正确的刹车过程,轮胎是不应该抱死的,最大的刹车力出现在抱死轮胎的临界点。我在练习刹车时,会选一段平直的柏油路和水泥路,分别感受不同时速下如何让刹车距离最短。这种有预备的刹车,是慢慢地加大刹车力度,到后来偶尔感受到轮胎抱死。这不仅锻炼了刹车技巧,最重要的还磨练了心理素质,遇事冷静不慌张,急刹时你就成功一半了。如果没有经过训练,急刹车前段是很容易抱死轮胎的。两轮车的刹车需要耐心大胆地训练,而汽车就容易多了,我后来买汽车时,4S店还专门给我试驾,测试汽车的性能,其中一项就是急刹。有防抱死功能的汽车,在时速80公里直线刹车时,我只需要快速一脚用力踩下刹车就可以了。一开始我当然不敢了,当试驾员先示范一次后,我才有信心,等我多刹几次后,我就完全不害怕了。还有那个急速绕S弯,实在是太刺激了,如果没有亲自试过,平时根本不敢这么做,把S弯练好,对平时突然避开障碍物很有作用。想把汽车开好,我建议大家可以去4S店练试驾车,完全免费,还有教练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讲得太好了!正确的刹车过程,轮胎是不应该抱死的,最大的刹车力出现在抱死轮胎的临界点。我在练习刹车时 ...

你搞错了个东西,汽车的ABS防抱死系统是为了让你在刹车的时候也有足够的转向能力。遇到紧急刹车不只是要踩刹车,如果旁边安全的话在刹车的时候尽量打转向,但是别猛打,我之前遇到几次前车急刹,要是不打转向的话,一定撞上,我就是边刹车边打转向,给自己留出来空间
ABS是牺牲刹车距离换取转向能力,有ABS的车刹车距离会比没有ABS的车的刹车距离要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是感觉,话说你骑过自行车么

经常骑车的飘过。制动基本靠前刹,减速就后刹。紧急情况下,同时前后刹并且人体重心后移。高速下直接前刹又没有后移重心确实很容易前空翻,但是捏紧后刹会漂移甩尾,同样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