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科普 ,wifi技术啥时候进化成 如此 强大容量了 ?

楼主(2016-09-09):
百度 阿沙利姆太阳能发电站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2hKokvO7W2KvZrCcZ87

太阳能发电站安装5.5万面镜子   这些镜子可通过专门的Wifi网络控制。

目前 无线 现场总线 也没这么 强吧 。

哪位大神 科普一下 wifi技术目前 是啥个 状态 ,几万个  节点 挤一坨 没问题么 ?

网友:
上海地铁的免费wifi高峰期内可不止5.5万个用户

网友A:
控制镜子的轨迹,几百个字节就够了

再说一个节点控制好大一片地区的镜子,不可能一块小镜子一个伸缩电机的,文章没有说是几万个WiFi节点

网友:
即便是几万个节点,自己组网不连接公网也可以啊,才几万个节点,

网友:
用不了几万个节点,使用433Mhz 之类的低频wifi 可能几十个AP就足够覆盖

网友:
一个AP控制多面镜子也行啊

网友:
这个是不是装在沙漠地区的?空旷,干扰少。镜子角度调节估计只要同步后按设定方式慢慢调整。

网友:
没有说控制每一面镜子啊,镜子是总线控制的吧,总线控制器接入WIFI就行了。

网友:
工程师遇到这个问题应该问自己:如果我来做该怎么来做?

网友B:
有个阿基米德用镜子烧毁敌军的船的故事,我一直坚信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镜子的轨迹,几百个字节就够了

再说一个节点控制好大一片地区的镜子,不可能一块小镜子一个伸缩电机的 ...

嗯,这个靠谱,应该也就几百个wifi节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阿基米德用镜子烧毁敌军的船的故事,我一直坚信是假的。

哪天组织几万人,到江边做个测试。估计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阿基米德用镜子烧毁敌军的船的故事,我一直坚信是假的。

故事罢了,只是说阿基米德比较聪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天组织几万人,到江边做个测试。估计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

十几个镜子或许可能,但是上万个镜子就上万反光点,
每个人根本就不可能识别自己的反光点,哪又怎么能汇聚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几个镜子或许可能,但是上万个镜子就上万反光点,
每个人根本就不可能识别自己的反光点,哪又怎么能汇 ...

这个这个。。。是个技术问题,大家把脑洞挖开,想想方法呗

网友:
第一wifi接入这么多节点没有问题,这么多节点控制核心是网络规划和设计问题,wifi作为接入,没有问题,更何况这些镜子节点根本不会动,更不用担心临时增加大量节点用户与跨区冲突
第二不是每面镜子都是独立节点的
第三至于反光点的问题,这不是问题,1、镜子安装的位置已知,2、目标位置已知,3、太阳位置可测量,计算出每个镜子对应的角度就可以了

看看实例:
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160715/751907.shtml
http://www.solarreserve.com/zh/6280672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几个镜子或许可能,但是上万个镜子就上万反光点,
每个人根本就不可能识别自己的反光点,哪又怎么能汇 ...

SolarReserve 的定日镜跟踪技术源自国际空间站部署的控制系统,国际空间站每天绕地球飞行 17 圈,并且必须不断操控光伏板来获取太阳能,使其电力系统保持正常运行。

这种跟踪技术的准确性对于确保通过集热器中的熔盐收集定日镜反射的能源,并确保这些能源不会“溢出”和浪费至关重要。SolarReserve 的定日镜创新方面包括灵巧的结构设计、高精度和高效传动系统、超亮和高反射率镜面,以及各种定日镜和镜场控制、电力和通信系统。除设计外,SolarReserve 还构建了已在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和西班牙 Plataforma Solar de Almería (PSA) 经过测试和验证的工程装置。通过这些工作,SolarReserve 已与关键供应商和工程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特性

更薄的专有镜面更明亮、反射率更高,并具有更高的光学性能 跟踪或瞄准精度的测量单位为毫弧度(一度的极小部分) 定日镜具有超低功耗,并且包含自供电选件 高级控制系统包含无线通信选件 高精度 GPS 测量和高级软件控制算法可实现光束在集热器上的精确定位
优势

双轴跟踪(传统方位角和仰角以及其他形式)可优化太阳能的收集能力 定日镜镜场为本地化和现场制造带来了大量机会 无线通信可加快镜场建设和试运行,从而消除高成本的布线和挖沟工作 创新的定日镜设计和部署是正在为 CSP 项目实现重大成本降低的方面
关键价值

SolarReserve 在高级定日镜和镜场设计、部署及控制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其定日镜解决方案能以极具竞争力的价位提供领先性能。

- See more at: http://www.solarreserve.com/zh/6 ... thash.oH4gyfZg.dpuf

网友:
这个好牛逼啊

网友:
wifi并不一定就要用2.4G  频段,有很多地方使用异频wifi的,另外也可以使用低频lte ,沙漠地区 频带富余

网友D:
如果真的 让你们去做。。你真的敢用WIFI去做。。这东西不是CAN 就是LA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的 让你们去做。。你真的敢用WIFI去做。。这东西不是CAN 就是LAN的。

布线 也要花 人工 的 ,一个天雷 打下来,一片全挂; 无线的会好一些;

至于 wifi ap ,连接 数目 有限制 ,看设计怎么样了 ; 苹果的 AP   2000以上 的有 ,tp-link的 100以下的也有 ,基本上 每个  客户端 /1~2元RMB 左右

网友A:
太阳能锅炉  天生就有个大bug

有太阳的地方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法推动涡轮
有水的地方晒不到太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锅炉  天生就有个大bug

有太阳的地方没有水,没有水就没法推动涡轮

熔盐  ,硫化物 可以替代水 ; 这是 另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