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M4与FPGA通信接口:QSPI是否可行?

楼主(2016-09-09):
讨论:M4与FPGA高速通信接口:QSPI是否可行?
现在很多M4都支持QSPI Flash接口,像NXP的LPC4088,QSPI 接口能达到60MB/S , 这速度比总线速率还快,或者即使达不到总线速率,但是使用的管脚数很低,只有6根!

FPGA是否可以模拟QSPI Flash接口供支持QSPI FLash的ARM读取呢?这样arm和fpga通信接口就变的简单了!

楼主:
使用FPGA如何模拟QSPI Flash呢?这样ARM可以快速读取FPGA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标记下,下回也考虑上,等LZ先吃螃蟹

网友:
SPI*4  消去同类项 CLK 和 CS

网友A:
60M是指sclk吗?4倍采样的话就是240M,小一点的设计 FPGA应该是没问题的,或者直接用sclk作为FPGA的时钟输入,这样子做好端口的约束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FPGA如何模拟QSPI Flash呢?这样ARM可以快速读取FPGA了!

自己写个模块模拟就行。

注意,
CLK连接到FPGA的时钟专用引脚上;
延迟可能需要调整,这个不好说,需要试算、试综合;
FPGA做QSPI从机,这样交互比较方便;
如果你要用XIP之类的功能,需要认真研读手册,看具体实现,读/写,etc。

供参考,这类东西一般找IP调的时间大于自己写。。。

网友:
FPGA一侧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M是指sclk吗?4倍采样的话就是240M,小一点的设计 FPGA应该是没问题的,或者直接用sclk作为FPGA的时钟输 ...

应该是指60M byte每秒,也就是480M bit每秒,sclk应该是120M Hz

网友:
60MB/s,QSPI满负载无间隙传送只要120MHz SCLK

网友B:
干脆用zynq或者c5得了,这个ARM和PL之间的数据传输速率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脆用zynq或者c5得了,这个ARM和PL之间的数据传输速率更快

BGA封装的搞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2017-06-27):
带QSPI的存储器芯片贵不贵?常用型号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M是指sclk吗?4倍采样的话就是240M,小一点的设计 FPGA应该是没问题的,或者直接用sclk作为FPGA的时钟输 ...

为什么要4倍采样呢?SPI本身就是边沿采集数据,干扰就小,难道MCU的SPI接口内部都有消抖高采样么?
我感觉没有必要,

网友:
硬件有了 ,  帧协议 有没有 ,哪位介绍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