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P通信中padding字段的疑问?

楼主(2016-09-09):
我在用UDP通信的时候,用wireshark软件进行抓包,发现我一共收到64个字节,其中最后16个字节是0x00的padding字段,请问padding字段是怎么来的?怎么消除?

网友:
以太网标准龟腚
没得消

网友:
802.3规定最少数据包64字节, 如果上次发送小于64字节一般以太网MAC层会自动填充;

网友:
这个不会出现在应用层,往上传数据时 协议栈会去掉的

网友:
因为发的封包小于以太网最小封包规定,所以后面填无用的字段。到驱动的部分向应用层传送时候就由驱动程序去掉。

楼主:
明白了,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