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喷墨打印机墨水加错了修复记,有妹子!

楼主(2016-09-09):
打印机型号:爱普生 L850
加错墨水:把淡洋红色墨水加到了洋红色墨仓(其实这两个颜色差不多能不能将就着用?),不知道这两种墨水混合会不会有沉淀物,非工作时间售后打不通,想来想去自己动手了。

解决办法:因为刚加进去就发现了错误,也就是说墨水还没有被抽到输墨管和喷头,直接清洗墨仓。

①跑到诊所(药店无权出售),购买输液管和注射器,再买了一大瓶矿泉水(以防自来水有杂质残留到墨仓造成喷头堵塞)。
②抽出墨水;
③注射矿泉水,摇晃、抽出,反复;
④直至肉眼看不出颜色,再清洗三次,注入剩余墨水;
……

我这手是洗不干净了,得持续好几天:

打印妹子测试(普通A4纸):OK

网友:
妹子不美,差评呵呵

网友:
t400还在服役呢

网友:
我测试墨水的时候,经常随便颜色加,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蒙住脸,一样的。身材好,叫声荡就行。

喷墨打印机打出来的你还指望身材好,叫声荡?
3D打印或许能满足你

网友B:
我在淘宝买的T520,8G内存,120G+500G,目测可以再用几年。
Thinkpad的品质不错,很皮实,兼容性也好。
楼主的打印机不错,普通A4就有这个成色质量,我开始还以为是照片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淘宝买的T520,8G内存,120G+500G,目测可以再用几年。
Thinkpad的品质不错,很皮实,兼容性也好。
楼 ...

是的普通A4纸,  头发表现不出来,其他都完美

PS:头发黄的,没那种反光的光泽感

网友C:
买台打印机的钱,够找多少妹子了

网友D:
楼主女的?中指涂了颜色 还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女的?中指涂了颜色 还怎么用?

红色,是抽墨水搞的,黑色是墨仓里洒出来的

话说,你为啥说我是女的?本人纯爷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台打印机的钱,够找多少妹子了

这边貌似是  500一次,你说呢……

网友:
妹子要差评一下

网友:
墨盒堵了有得搞吗?

网友:
妹子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蒙住脸,一样的。身材好,叫声荡就行。

有句话叫到了夜里关掉灯是一样的

网友:
被你那脏手摸过的妹子 差评

网友E:
这个哪里用这么麻烦去清洗啊,放回正确的墨盒后,让打印机自己清洗几次就行了,你用水清洗一般用量比较大,回墨仓很容易溢出。

网友:
手指头这么短,不像搞技术的啊

网友:
穿这多,差评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哪里用这么麻烦去清洗啊,放回正确的墨盒后,让打印机自己清洗几次就行了,你用水清洗一般用量比较大, ...

墨仓式打印机,喷头和墨仓用导管连接,拆了失去保修……

网友F:
颜色随便加没关系的,有时兼容颜色有差别我还自己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颜色随便加没关系的,有时兼容颜色有差别我还自己配呢.

不会配颜色,只好让添加的墨水“纯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哪里用这么麻烦去清洗啊,放回正确的墨盒后,让打印机自己清洗几次就行了,你用水清洗一般用量比较大, ...

是的,手工清洗很危险。本人吃过亏,搞坏了喷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蒙住脸,一样的。身材好,叫声荡就行。

宇宙真理啊

网友:
居然没有橡胶手套。

网友:
还以为这个手是妹子的手,我就纳闷了,妹子手不是细滑修长的吗?

网友G:
原来以为妹子帮lz搞定,结果是lz打妹画饼充饥........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以为妹子帮lz搞定,结果是lz打妹画饼充饥........ :)

请不要这么残忍地把真相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