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 RepRap G-code指令;保存一下,怕以后要翻,

楼主(2016-09-09):
转:原地址:http://reprap.org/wiki/G-code/zh_cn

该页面尝试描述RepRap的固件怎样使用和他们如何工作。该固件的主要目的是用于FFF/FDM方式的增材制造(译者注:国内流行使用 “3D打印”)。其代码用于控制打印头的移动遵守NIST RS274NGC G-code标准,因此RepRap的固件同时可用于CNC机床(或类似)的控制。
正因为如此,许多固件能够被开发出来并不断完善和加入新功能,而他们的开发者不需要参与到之前的开发,甚至不需要了解之前的功能是如何实现,却也能够为这些固件添加他们想要的功能。
Contents
•        1 概述
•        2 RepRap G代码 区域
•        3 注释
•        4 Individual commands
o        4.1 Checking 标记代码
        4.1.1 N 和 *
o        4.2 延时G 命令
        4.2.1 G0: Rapid move 快速移动
        4.2.2 G1: Controlled move 可控移动
        4.2.3 G28: Move to Origin 移动到原点
        4.2.4 G29-G32: Bed probing 加热床检查
o        4.3 即时G 命令
        4.3.1 G4: Dwell 停顿
        4.3.2 G10: 打印头偏移
        4.3.3 G20: Set Units to Inches 使用英寸作为单位
        4.3.4 G21: Set Units to Millimeters 使用毫米作为单位
        4.3.5 G90: Set to Absolute Positioning 设置成绝对定位
        4.3.6 G91: Set to Relative Positioning 设置成相对定位
        4.3.7 G92: Set Position 设置位置
o        4.4 即时 的 M 和 T 命令
        4.4.1 M0: Stop 停止
        4.4.2 M1: Sleep 睡眠
        4.4.3 M3: Spindle On, Clockwise (CNC specific)
        4.4.4 M4: Spindle On, Counter-Clockwise (CNC specific)
        4.4.5 M5: Spindle Off (CNC specific)
        4.4.6 M7: Mist Coolant On (CNC specific)
        4.4.7 M8: Flood Coolant On (CNC specific)
        4.4.8 M9: Coolant Off 冷却系统关闭(CNC specific)
        4.4.9 M10: Vacuum On (CNC specific)
        4.4.10 M11: Vacuum Off (CNC specific)
        4.4.11 M17: Enable/Power all stepper motors 启动所有步进马达
        4.4.12 M18: Disable all stepper motors 关闭所有步进马达
        4.4.13 M20: List SD card 读取SD卡
        4.4.14 M21: Initialize SD card 初始化SD卡
        4.4.15 M22: Release SD card 弹出SD卡
        4.4.16 M23: Select SD file 选择SD卡的文件
        4.4.17 M24: Start/resume SD print 开始SD卡的打印
        4.4.18 M25: Pause SD print 暂停SD卡打印
        4.4.19 M26: Set SD position
        4.4.20 M27: Report SD print status
        4.4.21 M28: Begin write to SD card
        4.4.22 M29: Stop writing to SD card
        4.4.23 M30: Delete a file on the SD card
        4.4.24 M40: Eject
        4.4.25 M41: Loop
        4.4.26 M42: Stop on material exhausted / Switch I/O pin
        4.4.26.1 M42 in ???
        4.4.26.2 M42 in Marlin/Sprinter
        4.4.26.3 M42 in Teacup
        4.4.27 M43: Stand by on material exhausted
        4.4.28 M80: ATX Power On 打开ATX电源
        4.4.29 M81: ATX Power Off 关闭ATX电源
        4.4.30 M82: 设置挤出机使用绝对坐标模式
        4.4.31 M83: 设置挤出机为相对坐标模式
        4.4.32 M84: Stop idle hold
        4.4.33 M92: 设置 axis_steps_per_unit 参数
        4.4.34 M98: 获取 axis_hysteresis_mm 参数
        4.4.35 M99: 设置 axis_hysteresis_mm 参数
        4.4.36 M101 正转挤出机1的操作方向 /撤销Extruder Retraction(挤出回缩)
        4.4.36.1 M101 in Teacup firmware
        4.4.36.2 M101 in other firmwares
        4.4.37 M102 反转挤出机1的操作方向
        4.4.38 M103 关闭所有挤出机 / Extruder Retraction (挤出回缩)
        4.4.38.1 M103 in Teacup firmware
        4.4.38.2 M103 in other firmwares
        4.4.39 M104:设置挤出机(热头)温度
        4.4.39.1 M104 in Teacup Firmware
        4.4.40 M105: 获取温度
        4.4.41 M106: 打开风扇
        4.4.41.1 M106 in Teacup Firmware
        4.4.42 M107: 关闭风扇
        4.4.43 M108: 设置挤出机速度
        4.4.44 M109: 设置挤出机温度,并等待
        4.4.44.1 M109 in Teacup
        4.4.44.2 M109 in Marlin, Sprinter固件 (ATmega port)
        4.4.44.3 M109 in Sprinter (4pi port)
        4.4.45 M110: 设置当前的行码
        4.4.46 M111: 设置Debug除错等级
        4.4.47 M112: 紧急停止
        4.4.48 M113: 设置挤出机的 PWM
        4.4.49 M114: 获取当前位置
        4.4.50 M115: 获取固件信息
        4.4.51 M116: 等待
        4.4.52 M117: Get Zero Position
        4.4.53 M117 in Marlin: 显示消息
        4.4.54 M118: Negotiate Features
        4.4.55 M119: Get Endstop Status
        4.4.56 M120: Push
        4.4.57 M121: Pop
        4.4.58 M126: Open Valve
        4.4.59 M127: Close Valve
        4.4.60 M128: Extruder Pressure PWM
        4.4.61 M129: Extruder pressure off
        4.4.62 M130: 设置 PID P 值
        4.4.63 M131: 设置 PID I 值
        4.4.64 M132: 设置 PID D 值
        4.4.65 M133: Set PID I limit value
        4.4.66 M134: Write PID values to EEPROM
        4.4.67 M136: Print PID settings to host
        4.4.68 M140: Bed Temperature (Fast)
        4.4.69 M141: Chamber Temperature (Fast)
        4.4.70 M142: Holding Pressure
        4.4.71 M143: 设置最大热头温度
        4.4.72 M160: Number of mixed materials
        4.4.73 M190: Wait for bed temperature to reach target temp
        4.4.74 M200 - Set filament diameter / Get Endstop Status
        4.4.75 M201 - 设置最大打印加速度
        4.4.76 M202 - 设置最大移动加速度
        4.4.77 M203 - 设置电机最大速度
        4.4.78 M204 - 设置默认加速度
        4.4.79 M205 - 高级设置
        4.4.80 M206: 设置归位偏差
        4.4.81 M207: 通过测量Z的最大活动范围 来 校准Z轴
        4.4.82 M208: 设置XYZ轴行程的限制
        4.4.83 M209: 允许自动回丝 (Retraction)
        4.4.84 M220:set speed factor override percentage
        4.4.85 M221: set extrude factor override percentage
        4.4.86 M226: Gcode Initiated Pause
        4.4.87 M227: Enable Automatic Reverse and Prime
        4.4.88 M228: Disable Automatic Reverse and Prime
        4.4.89 M229: Enable Automatic Reverse and Prime
        4.4.90 M230: Disable / Enable Wait for Temperature Change
        4.4.91 M240: Start conveyor belt motor / Echo off
        4.4.92 M241: Stop conveyor belt motor / echo on
        4.4.93 M245: 打开风扇
        4.4.94 M246: 关闭风扇
        4.4.95 M300: 播放提示音
        4.4.96 M301: Set PID parameters - Hot End
        4.4.97 M303: Run PID tuning
        4.4.98 M304: Set PID parameters - Bed
        4.4.99 M420: Set RGB Colors as PWM
        4.4.100 T: 选择工具
•        5 Proposed EEPROM configuration codes
o        5.1 M500: 保存修改 数据将保存在EEPROM上
o        5.2 M501: 从EEPROM读取设置
o        5.3 M502: 重置为出厂模式.
o        5.4 M503: 获取设置
•        6 Replies from the RepRap machine to the host computer
•        7 Proposal for sending multiple lines of G-code
o        7.1 Problem to solve
•        8 Alternatives to G-code

网友:
G指令还好比较少, M指令太多乱七八糟的~

楼主:
M指令 大多都是文件操作及参数设置,基本上位机操作完成,知道操作原理就可,很多可以忽略。

楼主:
普通XYZ轴结构,结构精度好控制

网友(2018-06-12):
非常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