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给4岁孩子推荐一款5千元以内的20寸自行车

楼主(2016-09-10):
我家孩子4岁,身高1.1米,现在想让她学自行车,之前选的捷安特童车因刹车不灵退货了。实体店老板建议直接买20寸的ATX20D,价格1千1左右,可以骑到读完小学了。我觉得有道理,我孩子的身高现在也可以骑20寸。可今天又去逛了一下街,发现闪电的这款做工更好,SPECIALIZED闪电 HTRK 20英寸 6 SPD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100707127521

刹车果然很灵,很容易抱死轮胎,我试骑感觉很棒。据说整车台湾进口过来的。本来想买带油刹的20寸车,但是没有。请过来人、懂行的朋友给点建议吧,谢谢!

网友:
如果预算允许,直接买大行的就ok

网友A:
1.1就可以骑20寸的了啊?

网友B:
小孩子自行车高这么壕的,不怕万一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孩子自行车高这么壕的,不怕万一丢了?

等你过上了壕的生活就会发现基本不存在丢的可能性。

网友:
你想的太多了,也许骑两年孩子就不喜欢这个了,千元左右安全性好些的就可以了,
为啥要追求骑的速度快呢?小孩子慢慢骑着玩就很好了

网友:
考虑安全性,尽量买带碟刹的自行车。

网友:
4岁就骑20寸的自行车了?

网友:
碟刹才保险,这橡皮的刹车,很快会失去效果

网友:
土豪,这么贵的自行车居然不是碟刹?如果看上了只是觉得刹车不好,可以花钱换个碟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就可以骑20寸的了啊?

会骑的话, 没问题的, 我家闺女4岁, 不到100cm, 可以自己骑16的,不带辅助轮,就是不会上车,最近在学, 下车有时候会扔车,但是能保证自己不摔倒。

网友:
没车的时候,娃天天要,买回来了,又不骑了。。。唉。。。家里就是这样收集各种玩具拉圾的。。。

网友:
其实蹀刹制动力太强,反而容易失控。好处是不用经常维护。垃圾线碟除外。

网友:
小孩子 不要买太贵的  骑到哪仍哪的,骑个两年 就要换新的了

网友:
自行车刹车太灵光 没好处的

网友:
这种转动变速的能拧动吗?

网友:
没几天就导小偷那里去了!

网友:
才四岁,搞个20寸.够得着吗.小孩的车,就要耐摔, 碟刹小孩控制不灵活,一点就刹死,用V刹更好,去迪卡侬挑一辆就行了;头盔和护具配好点差不多

网友C:
哎,俺这娃,骑的是朋友的娃骑过的。惭愧啊。

网友D:
20寸得多大的了,成年人骑的也就17或19的,难道一个英寸,一个市寸?

网友:
能骑的话, 大行412, 你值得拥有!

同事问我怎么骑个童车!

网友:
怎么那么有钱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寸得多大的了,成年人骑的也就17或19的,难道一个英寸,一个市寸?

17是车架的吧,20寸是车圈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7是车架的吧,20寸是车圈直径

原来如此

网友:
打车同求合适的车子,孩子今年刚上初一,13岁 买个什么车子比较好 担心太好的容易被偷,现在骑着一个家里的旧式车子

网友F:
4岁的小朋友骑闪电,楼主钱多得没地方花吧,闪电一般是用来竞技的

网友:
迪卡侬有不少儿童的,刹车经过专门设计,小朋友捏起来很轻松。
碟刹和V刹之争由来已久,油压碟刹在手感和高泥沙环境占据很大优势,不过写在还是有XT级别的V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俺这娃,骑的是朋友的娃骑过的。惭愧啊。

我亲戚骑过的还没轮到骑,就坏掉了,不然也不会来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4岁的小朋友骑闪电,楼主钱多得没地方花吧,闪电一般是用来竞技的

是1千多元闪电的童车,又不是几万的竞技车

楼主:
订的闪电到货了,说明书显示出产日期是2014年的

网友G:
土豪,骑闪电,这段时间我们这边美利达的单车做推销,当年3000多快接近4000的单车现在只要2000多就可以买啦

网友:
我现在对单车的看法是,山地车,3000块左右的已经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啦,在我手上,怎么骑都不会坏,不管多好的单车,不懂车,不保养,什么都是白搭,就跟你之前买的捷安特一样,来之前不知道自己想要怎么样的单车,买完之后反而说捷安特的单车太破啦,反而相信闪电,我敢说,你的闪电也骑不了多久,不知道你会不会说闪电是垃圾呢?

网友H:
路边300块的车,教会了儿子骑自行车,现在9岁1米45骑我的26寸,特别练习了一下如何上下这26车就行了。

网友I:
刹车太好也是个问题,因为太好,所以平时可能不注意骑的太快,遇突发事件,急刹,后轮会甩尾,搞不好会摔……

网友J:
四岁,这个太大了吧,而且女孩子骑山地车不好。我买的是莫曼顿的童车,淑女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四岁,这个太大了吧,而且女孩子骑山地车不好。我买的是莫曼顿的童车,淑女款的 ...

上图来看看你的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土豪,骑闪电,这段时间我们这边美利达的单车做推销,当年3000多快接近4000的单车现在只要2000多就可以买啦 ...

我这车买成1791元,能骑到上完小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路边300块的车,教会了儿子骑自行车,现在9岁1米45骑我的26寸,特别练习了一下如何上下这26车就行了。 ...

我小学3年级第一次接触并学会自行车,就是骑父亲的大单车。现在的孩子是幸福的,很小时就能有自己的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刹车太好也是个问题,因为太好,所以平时可能不注意骑的太快,遇突发事件,急刹,后轮会甩尾,搞不好会摔… ...

真要是遇到突发事件,要是刹车不好也是危险的。而灵敏的刹车系统,平时骑行时就是一种享受。突发事件也好,误操作也好,摔车只是早晚的事,骑车没摔过车的人很少,只能是慢行,多注意,把伤害降到最低了。

网友K:
注意防盗吧,另外,一千多的车就足够日常骑行了,据说自行车坐垫很是考究,对发育也有影响。

楼主:
昨天收到车,用一个小时她就学会平衡的,回家时自己骑了1公里,孩子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把她扶上车,推着她走几圈,她想用脚蹬就让她蹬,蹬脚踏更容易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注意防盗吧,另外,一千多的车就足够日常骑行了,据说自行车坐垫很是考究,对发育也有影响。 ...

是的,所以我选1千多元的闪电,希望给孩子美好的骑行感受

网友L:
从图片看,这车太大了,最好过一两年再骑,买车得看手大小,要能捏住刹车,这刹车你家闺女能捏住?!不能指尖够到,最少第一第二指节能挂到,我家的就整了个三四百的折叠车,扔下面一会自己学会了,上路得大人跟着,经常到路口手忙脚乱不会刹车,好在腿长,基本靠腿刹,几乎没怎么摔过,也准备买个稍大的车给她了,手小难买车

网友:
不错哈 楼主孩子上手很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从图片看,这车太大了,最好过一两年再骑,买车得看手大小,要能捏住刹车,这刹车你家闺女能捏住?!不能指 ...

这童车的手刹是适合我家孩子的,四指都能捏到,很轻松就刹住了,今天我还陪她骑了4公里,我只是在旁边跟着,偶尔帮她一下,她玩得很有成就感。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上图来看看你的车吧

捷安特旗下的莫曼顿青少年儿童车,买的也是20寸。我女儿就要淑女款的,不要山地的,山地的确实不适合小女孩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来看看你的车吧

这面,有小篮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来看看你的车吧

她不要山地的,不要折叠的,就要淑女款。我找了好多家,才在一家捷安特店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捷安特旗下的莫曼顿青少年儿童车,买的也是20寸。我女儿就要淑女款的,不要山地的,山地的确实不适合小女 ...

这山地车,我女儿骑长了手会酸。你这淑女款的确实更容易骑行,学滑行比山地车容易,这山地车身子是前倾的,滑行上车太难。你那个篮子我女儿也很喜欢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昨天收到车,用一个小时她就学会平衡的,回家时自己骑了1公里,孩子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把她扶上车,推着 ...

4岁能骑这么大的车啊?  感觉会不会有点重!

我女儿年龄身高也差不多!  骑我的412都够不着龙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4岁能骑这么大的车啊?  感觉会不会有点重!

我女儿年龄身高也差不多!  骑我的412都够不着龙头呢!    ...

是感觉重,她现在上下车需要我帮忙的。

网友:
现在的小朋友真聪明,想当年我学自行车学了一个月都没学会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山地车,我女儿骑长了手会酸。你这淑女款的确实更容易骑行,学滑行比山地车容易,这山地车身子是前倾的 ...

我买的这款不好买的,也是铝合金材质的。找了好多家捷安特、美利达都没有淑女款的。要么就是更小的儿童款(边上带两小轮)的,要么就是山地款的,要么就是更大的,都不合适。总之找了很多家。这款是新款,网上也没有。同型号前身是山地款,16款刚改淑女款,还有款水绿色也很漂亮。很多地方店不进这款货的。

网友N:
现在孩子真幸福,我当时也是四年级,直接骑我爸的车。好高好大的那种,前面还有横杆的那种。

网友:
刹车还是要可靠,习惯了后通过控制力量获得更好的缓冲,要快有快要慢有慢才会好
不灵的不行,万一突发事件,控制不了,就完蛋了

网友:
小孩长身体年龄跨度大 真能骑这么多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孩子真幸福,我当时也是四年级,直接骑我爸的车。好高好大的那种,前面还有横杆的那种。 ...

就是那种载重型的车了,可以拉好几袋玉米。当时我们小,还只能在那个横杠下来蹬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买的这款不好买的,也是铝合金材质的。找了好多家捷安特、美利达都没有淑女款的。要么就是更小的儿童款 ...

如果之前发现你这款,如果它的前后轮刹车能轻松抱死轮胎,我就不会选这款闪电了,你的淑女款骑起来更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