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tcp_slowtmr函数出错

楼主(2016-09-10):
做了个程序使用TCP访问单片机建立的webserver然后使用UDP发送数据。开始UDP发送数据后webserver就不能登陆的,因为UDP发送数据的线程优先级设置的较高。
但是发现在开始发送UDP数据时有一定概率会出错。在void sys_arch_assert(const char *file, int line)函数中报错是出在Lwip的tcp.c文件中的tcp_slowtmr函数中LWIP_ASSERT("tcp_slowtmr: TIME-WAIT pcb->state == TIME-WAIT", pcb->state == TIME_WAIT);这一行。我看平时通过TCP访问webserver时这一行不出错,也就在切换到UDP发送数据时会有问题。
网上搜索了下slowtmr 函数是LWIP的定时处理函数。有熟悉LWIP的高手请指导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错误?

网友A:
应用线程优先级低于tcp/ip及eth收发的线程会好些。
另外UDP的间隔或阻塞方式要考虑好,不要全把CPU给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线程优先级低于tcp/ip及eth收发的线程会好些。
另外UDP的间隔或阻塞方式要考虑好,不要全把CPU给抢了。 ...

非常感谢,确实是线程优先级的问题。但奇怪的是我的程序之前网络工作在MII模式,后来移植到RMII的板子上后出现了这个问题。难道MII和RMII还会对程序有这种影响?总之为了避免隐患,两个版本的优先级都会修改。再次感谢你的帮助,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确实是线程优先级的问题。但奇怪的是我的程序之前网络工作在MII模式,后来移植到RMII的板子上 ...

有些人的程序把字符串由OK改为OOK就出问题了呢。
或加句打印问题又解决了。

这说明程序本身就工作在临界点,稍微一根稻草就要命,最后部署到客户现场死得更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