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到20mA转0到2.5V的电路如何设计呢!

楼主(2016-09-10):
4到20mA转0到2.5V的电路如何设计呢!   采样电阻选择250欧姆。如果不加中间电路,转换出来的电压是1到5V,但是现在使用的是stm32单片机,供电是3.3V。所以4到20mA转换出来必须低于3.3V!请问哪位大侠有测试过的电路!

网友A:
你用100欧采样电阻不就0.4-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100欧采样电阻不就0.4-2V了

这样设计会不会不稳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100欧采样电阻不就0.4-2V了

应该会有专门的转换电路吧!

网友:
我用的150欧姆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会有专门的转换电路吧!

不放心就用大电阻,再分下压进AD通道

网友:
有什么不放心,人家本来就是电流源,输出多大电流是它控制的,怕什么

网友:
测4~20mA,能用大电阻的,尽量别用小电阻。
大电阻可以提高环路电压,显著的增强抗干扰能力。

说起来都是泪,去年的一个项目,我们的设备在2楼,客户把我们的AO输出拉到1楼的PLC上,由于PLC的采样电阻太小,导致测得的数值反复跳变,后来我们在PLC的输入端串了一个电阻,才有所改善。

网友B:
采样电阻用250,变成1-5V,减去1V,变成0-4V,放大0.625倍,变成0-2.5V,纯硬件搞定。

网友:
这个不用单片机,纯硬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阻用250,变成1-5V,减去1V,变成0-4V,放大0.625倍,变成0-2.5V,纯硬件搞定。 ...

请问您有相关的参考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相关的参考电路吗?

这个还要参考电路,运放的加减法和比例运算,基本的模电,不会上网查吧。

网友:
这需要单片机吗,貌似一个斩波放大器可以做到很好,市场上有符合你要求的变送器,自己去找找吧……

网友(2016-11-09):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解决问题了吗?
   用rcv420吧 得双电源供电麻烦,
   如果用个150欧的电阻,对电阻有什么要求? 后面加个 跟随 或者 放大 器 ,运放选型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
用运放就可以搞定,关键运放和电阻要用高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