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坛有人卖的全新10元进口无刷电机驱动板,MC33035方案。

楼主(2016-09-10):
没有提供资料。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40624-1-4.html

楼主:
等研究出使用方法再剁也不迟。

网友A:
准备去搞一块 不知道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去搞一块 不知道还有没有

问过卖家说还有一百多块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卖家说还有一百多块板子。

如果能买到把图测绘出来造福大家!

网友B:
那边没账号,有帮忙代购的坛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边没账号,有帮忙代购的坛友吗?

那边有个不良风气是买家先付款,那个卖家也只提供支付宝账号。

网友:
这个板应该是小电流的吧,这种接头不是大电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边有个不良风气是买家先付款,那个卖家也只提供支付宝账号。

最少三块,拍了,看结果吧!

网友C:
板子不错,用料也猛,还是4层板。但我感觉这方案太老了。我记得我好多年前也做过这个方案。
上传PCB和原理图供参考一下。 都是从PROTEL转过来的,不保证正确。仅提供给大家参考!!!

网友D:
4层板,24V输入但保险丝是5A的
需在右边"EN"接口输入高电平即可工作,有刹车和调速接口
好像只能单向转动
正面:IR2118, MC33035,NE555
背面:FR024N,78M15,50N06

网友:
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

网友:
资料齐全最好

楼主:
有资料就不是这个价了。

网友:
看看,忍住,不买,买回来可能就吃灰了.家里破烂太多.

网友E:
能不能帮忙问下卖家电话啊?矿坛注册,站内信太麻烦了,需要等24小时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帮忙问下卖家电话啊?矿坛注册,站内信太麻烦了,需要等24小时才能 ...

136 6261 6069,吴生
38hot也有,同一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帮忙问下卖家电话啊?矿坛注册,站内信太麻烦了,需要等24小时才能 ...

卖家的支付宝是:13662616069,APP就可以直接联系,电话应该也是。

网友F:
33035很简单的,以前用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33035很简单的,以前用过

兄弟,你那能不能找到程序和接线,我想买2套自己玩一下。

网友H:
搞了两块,确发现没合适的电机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了两块,确发现没合适的电机试验。

推荐这两款带霍尔的电机: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552530406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1958298091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板子拆器件都超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那能不能找到程序和接线,我想买2套自己玩一下。

程序???纯硬件的东西哪来的程序啊???又不是软件的方案

网友A:
我搞了三块 可以原价转让一块 不包邮的哦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那能不能找到程序和接线,我想买2套自己玩一下。

楼主位的帖子里面有给出让电机运转的接线方式:这个板子有的控制接口,GND与SPD-SET之间接0-5V电压可以无极调速,其GND与EN(使能)脚要接5V,GND与BRAKE(刹车)之间也要接5V,才可以运转。电位器的低端接GND和5V电源的负极,高端接5V电源的正极,中间端接SPD-SET,这样电位器就可以输出0-5V给SPD-SET了。这个5V电压需外接。

网友I:
管子驱动电流,是多少A?

楼主:
引用 网友I:
管子驱动电流,是多少A?

12楼已经提供主要元件的型号,自己去查FR024N的Datasheet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层板,24V输入但保险丝是5A的
需在右边"EN"接口输入高电平即可工作,有刹车和调速接口
好像只能单向转动

背面D17是个什么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D17是个什么二极管?

ST S15L45.

网友:
软驱电机能试?

网友:
翻了几层楼,copy过来的,希望有时间可以试试。
===============================
用一个外接的5V电源,电源负极接控制口的GND,电源正极5V接EN、BREAK,这样使能和刹车都是高电平了,然后SPD-SET输入0-5V可以调速了,我用电位器接的SPD-SET。

这个驱动板的启动顺序是先接入电源,给EN接高电平,spd-set加0-5V电压,然后给刹车接高电平就启动了,如果刹车给低电平就立即停车。

网友:
卖家提供的接线图

网友(2017-11-02):
引用 网友C:
板子不错,用料也猛,还是4层板。但我感觉这方案太老了。我记得我好多年前也做过这个方案。
上传PCB和原理 ...

还有没有替代mc33035的方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了三块 可以原价转让一块 不包邮的哦亲

转让完了吗?
怎么交易啊,给我来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不错,用料也猛,还是4层板。但我感觉这方案太老了。我记得我好多年前也做过这个方案。
上传PCB和原理 ...

你好!
这个按理来讲可以座高压的吧,你做出来测试的调速效果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