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坏原因分析

楼主(2016-09-10):
各位朋友好,现小弟碰到一个看试简单,但找不到原因的问题如下
一个老产品有批量生产5年以上,这次做货发现产品每次充电后会有2%整流管坏,,整流管用的是大品牌Vishay,整流电流可以300MA,我产品实际电流200MA以下,
二极管坏分析是二极管内部松动,把二极管压一下会充电一会,一会又坏,我分析是二极管不良,二极管寄到Vishay公司,他们出了一个报告说是二极管有瞬间大电流导至二极管坏,
我分析会出现瞬间大电流的元件就只有D5 SMBJ15CA与电解电容,我拆下SMBJ15CA测试是合格的,难到是电解电容上有问题,实在想不出哪 里会出现大电流,,来请教各位帮忙看一下

另不良二极管重新换一个新二极管后,充电测试合格,充电久后二极管温度会上升到50度左右,会不会温度上升引起二极管坏

网友:
杂牌1N4007,解决你所有烦恼

网友A:
你的4148太弱,换个常用的4007之类搞定

网友:
4148的耐压是多少? 11v输入看成了110v

楼主:
不能换,产品是认证过及焊盘都是4148.

楼主:
还有产品以前都没有出现过止问题,

网友B:
把大电容换掉,冲击电流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大电容换掉,冲击电流导致!

充电时间1小时或2小时后才会有不良,关键是以前做货没问题,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余量太小。200ma是平均电流还是最大电流

平均电流在150左右,电池刚充没大时200MA左右,10分钟内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4148太弱,换个常用的4007之类搞定

输入是AC11V,有变压器的

网友:
4007之类干嘛不用啊,4148 做点低电流的活还行。设计的脑子进水了。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功率不够,

网友:
不能上整流桥吗?

网友:
4148用途是给讯号输入那种小电流用的吧。。。

楼主:
老产品,还是老外设计,我也不知道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不良的产品换二极管后重测试是合格的

网友:
D5多高电压的

网友B:
如果电解电容漏电流大呢? 呵呵

楼主:
AC15V,实际起作用在17V左右,19V以上电流才会有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解电容漏电流大呢? 呵呵

但我重新换二极管后,测试合格,充电流也在要求内

楼主:
充电久后二极管温度会上升到50度左右,会不会温度上升引起二极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久后二极管温度会上升到50度左右,会不会温度上升引起二极管坏

给你说了功率不够,温升到了一定程度就挂了! 你量11v那边的交流电流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产品,还是老外设计,我也不知道

进口零件比国惨耐用很多,楼主还是从了坛友的建议吧。

楼主:
因为是老产品,以前没问题,这次才出问题,很难说服老大及老外说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是老产品,以前没问题,这次才出问题,很难说服老大及老外说改啊 ...

杂牌电容漏电大,换!

网友:
11伏交流整理后11*1.414峰值,你的11伏交流是不是偏高了,15伏的TVS已经接近边缘了,导致二极管挂掉!

楼主:
整流后时际测量10v左右,变压器是Ac9v,250mA,充电后电压会拉低到9、5V,二极锈管有压降,

网友:
稳压管不良吧,齐纳管子的离散型太大了,没准就有2%的齐纳管子表现太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牌电容漏电大,换!

在大也不会有几十mA吧,电容确实是杂牌,晚上测量一下,我换二极管充电流在范围内,充电测试合格就沒测过电容漏电流,认为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
把D5去掉可以么?感觉多余,故障有可能由它引起。

网友:
变压器岀来加一个电阻吧,限制浪涌电流大小,电容上电时电流远超额定值

网友:
我觉得可以把D5去掉,把C1的耐压换成高于16V的

网友:
估计是D5问题

网友:
太接近4148的最大电流值了。有可能多次冲击以后的损坏,上电瞬间冲击电流超限了。 这是设计者余量留得太小了。改1n4007稳妥,或者变压器输出串联电阻限制电流。

网友:
有时候不能用万用表了 世博器看峰值 隐藏的东西万用表看不见

网友:
如果说瞬间电流大了影响,那应该是你现在的供电上可能有浪涌干扰,导致电压顺势升高,D5瞬时击穿了,所以整流那块有大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热心分析,从没想过供电器是否有问题,明天拆一个现在用的与以前的供电器内部是否有不一样。

楼主:
个人感觉是D5有瞬间导通产生大电流导致二极管坏,因为是老产品总想以前都没问题这次才有,总想是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
4148是开关二极管,不适用于你图上的整流场合,因为在上电瞬间,可能C1的充电电流太大,已超出4148的极限电流。
你可以查一下你所用4148的参数,应该有给出的。
这种场合最简单的就是使用整流二极管,你用的场合就是整流,自作聪明而不明所以地不用整流二极管,就会发生你不想要的情况。

网友D:
D6支路电流超标,11V 输入,若电池从3V开充,电流=(11 - 0.6 * 2 - 3 ) / 22 = 310mA,如果电网波动,二极管必挂!

楼主:
拆了供电器.发现就压器直接降压,然后输出AC9V,现在想把D5去掉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D6支路电流超标,11V 输入,若电池从3V开充,电流=(11 - 0.6 * 2 - 3 ) / 22 = 310mA,如果电网波动,二极管 ...

D6到没坏的,只有整流管有坏,,供电器是一个250MA供电器,电流加大,输出电压也会拉低

楼主:
我看规格书里说明,二极管正向连续电流 300MA,平均正向电流I150MA,这两个我理解一个意思,为什么电流有区别,是工作条件不一样吗?

网友E:
怎么会选4148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会选4148呢?。。。。

老产品,生产很多年者没什么问题,这次才出现

网友:
如果AC220V上出现瞬间高压,会不会冲击二极管?

网友F:
依稀记得Vishay的二极管整流只有150mA?建议换FDLL4148或PMLL4148试试,我觉得这二者的参数会好一些

网友G:
玻璃管受力撞坏了吧,看下生产是否乱堆乱放,还有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玻璃管受力撞坏了吧,看下生产是否乱堆乱放,还有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撞坏了可以发现裂开,我在管子上加热都没裂,应不会撞坏

网友:
国外的一个器件对比的网站,parts.io,不知什么原因,里面的Vishay的LL4148(LL4148-GS08)处于High-risk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依稀记得Vishay的二极管整流只有150mA?建议换FDLL4148或PMLL4148试试,我觉得这二者的参数会好一些 ...

45楼就是规格书,我看规格书里说明,二极管正向连续电流 300MA,平均正向电流I15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45楼就是规格书,我看规格书里说明,二极管正向连续电流 300MA,平均正向电流I150MA, ...

Vishay LL4148-GS08 :

Fairchild FDLL4148 :

我不清楚这两个是否是同一个参数。

但是看结电容的数据图,典型结电容值: FDLL4148 < PMLL4148 < LL4148-GS08

网友H:
引用 楼主:
老产品,生产很多年者没什么问题,这次才出现

最重要的要把问题处理掉,没有必要咬住之前的怎么怎么样不放,之前没有问题不代表设计就是可靠的。

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设计,正常工作电流是100-200mA,有没有测量过二极管在导通给后面电路供电时的电流是多少?

因为二极管的电流是脉动的,所以还是搞清楚原理比较好。

其它的不说了,爱改不改,反正不是我的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重要的要把问题处理掉,没有必要咬住之前的怎么怎么样不放,之前没有问题不代表设计就是可靠的。

因为 ...

实际测试量过150MA左右,改要上面老大及老外同意,这个是老外自己设计有5年以上产品,我们只是在帮生产,他们现在没有设计工程师,要是我说设计有问题,他们第一句话会说为什么以前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实际测试量过150MA左右,改要上面老大及老外同意,这个是老外自己设计有5年以上产品,我们只是在帮生产,他们 ...

简一点,你可以告诉它们,不改的话以前生产的没有问题,改了话可以保证以后生产没有问题,剩下的问题请决策者去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一点,你可以告诉它们,不改的话以前生产的没有问题,改了话可以保证以后生产没有问题,剩下的问题请决 ...

谢谢下周上班就这样说

网友:
后端的Ecap 有冲击电流, 工频整流建议就用整流管,不要有这种fast diode

网友:
后面的电容,容量大,上电的瞬间相当于短路,二极管的电流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D6到没坏的,只有整流管有坏,,供电器是一个250MA供电器,电流加大,输出电压也会拉低 ...

没说D6坏,一个靠拉低变压器端电压的设计,很难做出评价,难道逻辑可以变成:变压器选好点可把整流管烧了。
反正不是是我的设计,也不想多扯了,我们这里老年人常说,听人劝,吃饱饭。

网友:
AC11v不会好好乖乖给你ac11v的呵呵,来个ac200-270早晚波动就挂了呵呵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看规格书里说明,二极管正向连续电流 300MA,平均正向电流I150MA,这两个我理解一个意思,为什么电流有区别, ...

二极管正向连续电流,是指稳定的无波动持续电流;平均正向电流,是指波动电流的平均值(表中VR=0 表示反向电压为零,意指:测试电压为0~Vtest下二极管电流为0~Itest 的平均值)。
看了下LZ 电路,LL4148用于整流确实不尽合理。
但鉴于已做过认证,改动元器件有难度,另一个方案就是将C1电解电容的容量降低,如:220uF等。这样可以减小C1的脉动电流,实际上也减小了LL4148整流桥的脉动电流。
由datasheet 给出的指标可知:二极管正向连续电流可以达到300mA,可以满足充电电流的要求;而局限于二极管波动均值电流只能达到150mA,所以电路改进方向是尽量减小二极管的脉动均值电流(最好控制在100mA以下)。
LZ 可以通过对C1容量的改变,来达到二极管连续电流与脉动均值电流都满足指标要求。

网友:
元器件不同批次的参数是有差别的。也许,以前批次元器件的参数实际比规格书强许多,使以前出的老产品没问题;后来,新批次元器件的参数没那么好了,甚至为降成本改生产工艺了,但元器件参数仍然符合规格书上的参数,你又不能说它不合格,而可能正是这种参数的变化使楼主新生产的产品出现了问题。这种情况容易出现在让元器件工作在参数边缘附近的设计中。

网友:
他们现在没有设计工程师,要是我说设计有问题,他们第一句话会说为什么以前没问题

看来,外国的工程师和中国的工程师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是所有老外都厉害,老鸟也是从菜鸟开始的

网友:
用1N4148来做整流管,谁看到都要骂NC的
1N4148名字就叫开关二极管,你拿它来做整流二极管应该做的事情,不坏是运气,坏了是必然。

网友:
4148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电流是不定的,150MA是真是太大了。已经达到部分型号的极限。而一般我们要降额打七折甚至五折来使用。

到了这么极限的参数,不仅D5和电容变动会有影响,甚至R1,R2,R3等,变动个5%,都会变得十分危险。你测量下全部参数,算一算就知道了

网友:
给你个最简单的方法,打电话问你的变压器供应商,让他们把漏感搞大些,翻一个数量级,估计就没问题了。

网友:
改1N5819吧,封装大小和1N4148差不多的,1N4148平均电流才能过150mA,500mA是最大冲击!

网友J:
4148拿来做大电流整流?这个老外也是太水了

网友:
老外电工也有二货,真的
我一个同学跟楼主处境类似,帮外国人生产东西,经常批量性不良,然后截图来问我这个那个。我觉得很多不良是设计没考虑周全导致,有如楼主位那样的

网友:
设计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二极管正向连续电流,是指稳定的无波动持续电流;平均正向电流,是指波动电流的平均值(表中VR=0 表示反 ...

用FDLL4148是否会好些?

网友:
这样的设计,不出问题只能说是奇迹。

网友:
成本扣得太紧,换功率大一点的就好了

网友(2016-10-11):
2者的冲击电流能是一回事吗、
上电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

网友(2016-11-11):
后来解决了没有?

网友:
老外就不得了了! 除非大厂,小公司没严格流程的,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4148拿来做大电流整流?这个老外也是太水了

4148在小电流场合作整流也是可以的。关键要看参数,图上最大的问题是峰值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