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家的电源芯片,xlsemi.

楼主(2016-09-10):
比如 XL2596,谢谢。

楼主:
国产的电源芯片,那个好用呢?8V ~ 40V输入,5V输出,2A电流。

网友A:
用过XL1509   小电流环境使用 简直是不二选择

网友:
上海芯龙的,还行,要求不高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XL1509   小电流环境使用 简直是不二选择

我用的是TD1509 应该是一样的功能吧

网友:
没有要求的话是可以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TD1509 应该是一样的功能吧

TD1509 一般什么价?

网友:
我用过,至少比淘宝上的  LM2596 靠谱~!

楼主:
我看嘉利创有卖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TD1509 一般什么价?

具体价格不清楚,1块左右吧,替代LM2576 LM2596 电流要求不高场合

网友:
稳定性怎么样?有用过的说一下

网友:
AP1501-50K5   可以取代  LM2596

网友:
要求不高,不用过认证的可以用用。

网友:
还可以吧,我已经用了好多了

网友(2017-05-27):
xlsemi耐用吗?现在要做一个船上24v电瓶用的东西,需要耐压高的dc to 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XL1509   小电流环境使用 简直是不二选择

5V可以输出500ma吧?

网友:
XL1509用过,要求不高还可以。

网友:
XL1509输出500mA完全可以,就是电感电流要选大点的,否则发热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