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板续流二极管选型请教。

楼主(2016-09-10):
24v 4a额定工作的步进电机,已经画驱动板,关于续流二极管选型伤透了脑筋,首先确定是用快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那么接下来是选耐压值高点的优先,还是耐流直大的,当然两者越大越好,我这里先选择的是rs3m,1000 v3a,我感觉封装比较大,有没有封装小一点的,最好贴片的二极管。rs1m是1000v1A,耐流直会不会有点小?

网友:
我们40V,1.5A选用的是31df4

网友:
续流二极管,选1.5~2倍额定电流、8~10倍额定电压的管子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