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充满电单独放置竟然鼓包了!

楼主(2016-09-10):
一个华为手机电池,充满电后拿出来单独放置了几个月,今天拿出来竟然鼓了,测试电池电压有4.27v。锂电池充满电放置会鼓?另外这个电池我之前测试过容量剩下80%左右。

网友:
限制电压是4.35的?

网友A:
火星来的?

锂电的存储电压是3.85v,也不需要这么精确,差不多就行,想放多久放多久。
其他电压,特别是满电和没电状态,基本的放置超过1个月鼓包是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星来的?

锂电的存储电压是3.85v,也不需要这么精确,差不多就行,想放多久放多久。

旧电池自身放电大,放置一个月基本没电了   没电的结果就是鼓包

楼主:
这个电池是4.35v限制电压。现在开机操作了半小时还有80%电,明天看结果。

楼主:
另外之前用2快电池,备用电池往往充满电放一边很久没用也没发现鼓,要么是这次的手机电池低功耗太好了?自放电太小没把电压放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之前用2快电池,备用电池往往充满电放一边很久没用也没发现鼓,要么是这次的手机电池低功耗太好了?自 ...

可能是电池电解液长时间充满状态下会发生反应。跟电池工艺有关。后果就是你下次充不了那么多电了。话说笔记本电池不能长期充满应该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锂电池,半电量长期保存是基本原则。

网友:
那是电池怀孕了。

网友:
3楼说得对,充满或者缺电存放都会导致锂电池“折寿”的,一个表现就是鼓包。当然长期把手机插在充电器上也会有这样的效果,不信你们试试看。

网友B:
楼上都瞎逼逼,楼主的电池只是充满电放三个月就怀孕了,这就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菊花原料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都瞎逼逼,楼主的电池只是充满电放三个月就怀孕了,这就是电池的问题 ...

说得对,电池质量问题。
有些放几年都没事

网友C:
我有一个p6放了好几年,又拿回来用,用着用着电池鼓包了。………后来我把电池放了气后继续用,容量基本没变。

网友:
鼓包主要是因为电池本身质量不行吧

网友:
满电存放 容易怀孕的........  一般80%-90%电量存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p6放了好几年,又拿回来用,用着用着电池鼓包了。………后来我把电池放了气后继续用,容量基本没变 ...

哇这么牛

网友:
华为P6S,使用中电池鼓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p6放了好几年,又拿回来用,用着用着电池鼓包了。………后来我把电池放了气后继续用,容量基本没变 ...

用针扎破放气吗,孔怎么堵呢

网友:
难怪我的锂电池会怀孕,看来要用掉一些电才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针扎破放气吗,孔怎么堵呢

找平整干净的一面中心用刀划一点放气,放完用高温胶带一贴。

注意用刀划时不要划到里面的电芯,要侧着划,划开的口子也不要留任何毛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平整干净的一面中心用刀划一点放气,放完用高温胶带一贴。

注意用刀划时不要划到里面的电芯,要侧着 ...

对锂电池放气,可能会付出一双眼睛的代价。

网友:
的确是这样,电池不建议满充长时间放置,容易鼓包,锂电池都会如此。所以新买来的设备之类的都不会是满电;4.27这个电压是不是有问题啊,过充了

网友:
跟三星比的话鼓个包这都不是事儿。

楼主(2016-10-11):
自从上次发现鼓包后就放回手机放电充电了。今天拿出来看没之前那么鼓了,中间按下去基本上没感觉空。看来电池会有一定程度自愈能力

网友:
电池质量问题,没有别的解释。

网友:
我以前打扫发现好几块不用的手机的备用锂电池,都没鼓包啊。鼓包的电池最好还是不要用了吧

网友:
以前的诺基亚、摩托罗拉的旧手机电池都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p6放了好几年,又拿回来用,用着用着电池鼓包了。………后来我把电池放了气后继续用,容量基本没变 ...

少侠艺高人胆大~~一般锂电鼓包,我就废弃它了,不敢再用了,更不可能去给它排气。万一把电芯搞短路了,那个可是个雷管。。。。

网友:
锂电池存放千万不要充满电,我20节电池全废了。存放时只要充到5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