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西门子CP341_modbus主站读写程序

楼主(2016-09-10):
最近做了个西门子的modbus主站读写程序
前提是用的西门子的硬件狗,用的是FB7,FB8,完成发送和接受功能
话说西门子的这货的硬件狗不便宜,某宝上好像有软件狗用。用软狗的不能用这个程序。
描述如何:

这个数据块A

此数据块是用来定义一些Modbus的功能,从站地址,以及数据协议等
在初始化数据块的时候,要定义相对应得数据,如从站地址。

数据块B

此数据块是用来写发送功能块的一些参数
在发送块里有相对应得数据块好,在这里传送从站地址,功能代码,寄存器地址,数据个数
这里必须要按照格式定义数据块。
在连续读写从站时候,此数据块的相应参数要变化。

数据块C

当从站返回正常数据,返回的数据保存在此块中
在连续读写从站时候,要及时取走此数据块的数据,以免被覆盖

下面是程序:

网友:
从来没用过西门子主站,但是要赞一个

网友A:
这个狗我询过价,比cp341本身还贵,5000多元。后来我自己编了一个,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狗我询过价,比cp341本身还贵,5000多元。后来我自己编了一个,也能用。 ...

是的,狗比模块贵。
某宝上有外置硬件狗,价格还可以。
哎,自己写了个,主要是怕运行出问题,油库的项目。

网友:
高大上的项目,可以用高大上的配置。。。。。

网友B:
我们一般用profibus转modbus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用profibus转modbus模块

要是单个的站可以,价格也便宜
冗余系统就没有办法了,并且y耦合器也不便宜

网友C:
我有一个项目需要s7300 与dcs 通讯,甲方指定要modbus rtu 我是采用低成本方案解决的!高大上的东西做好没人买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项目需要s7300 与dcs 通讯,甲方指定要modbus rtu 我是采用低成本方案解决的!高大上的东西做好没 ...

不做冗余的话,转换的模块比较多
价格也便宜, modbusTCP 是我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