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51单片机开发方式跟普通5的区别,也支持串口下载吗?

楼主(2016-09-11):
各位高手,想知道笙泉的51单片机,是否也像普通的51单片机一样,支持串口烧录啊?还有,看手册说是,CPU指令最快频率是25MHz,定时器最快频率是50MHz,是这样的吗?我说的是 MA82G5B08

网友A:
普通51?多普通?支持串口下载的都不普通了

网友B:
据说同老一点的s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51?多普通?支持串口下载的都不普通了

我的意思就是能支持串口下载啊,开发的时候不需要专用烧录器,用串口下载就行的那种,而且支持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同老一点的stc

好久没用过51了,也不知道现在的51单片机串口下载是否支持加密?

网友:
老一点不支持串口下载,不如stc下载方便,但质量很好

网友:
这个芯片在用中,新片应该没有串口下载功能,可以用编程器下载厂家的bootlod来支持串口下载

网友:
早期的STC就是笙泉打标的,你以为老姚有晶元厂?现在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没用过51了,也不知道现在的51单片机串口下载是否支持加密?

可以支持,不过买片子的时候要说一声的,不然有可能不会提前帮你烧录串口下载bootload程序

网友(2016-10-25):
1. 现在的51单片机比前89的要快,现在1T的,及一分频的,以前89的是12T的。
2.  楼主你用的这颗料,PWM是可以跑98M主频的。
3.  楼主用的这颗是可以用串口下载的,不用做其他任何设置,只须要去笙泉的官网下一个串口下载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