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Iwatt3622 LED 单级恒流方案!

楼主(2016-09-11):
集成度比较高,效率可以做到85%-90%
付原理图

网友:
楼主是iWatt的销售吗?
这些资料意义不大。

楼主:
不是销售,用到了,就共享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销售,用到了,就共享出来!

我手上有一大堆LED驱动的资料,有需要吗?

隔离的,非隔离的,高PF的,低PF的,两级高PF无频闪,单级高PF+输出端去频闪的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大堆LED驱动的资料,有需要吗?

隔离的,非隔离的,高PF的,低PF的,两级高PF无频闪,单级高P ...

老王,知道那种荧光灯驱动器比较好,最好是高频萤光灯镇流器ic,市面上好像用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大堆LED驱动的资料,有需要吗?

隔离的,非隔离的,高PF的,低PF的,两级高PF无频闪,单级高P ...

大家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王,知道那种荧光灯驱动器比较好,最好是高频萤光灯镇流器ic,市面上好像用的不多 ...

国内几乎没有,都是拿两个三极管做的,以前小日本的驱动上倒是看到过,型号不记得了,可以到各大电源IC的网上找找,是工业仪器上的光源用的,民用的在国内应该是没有。

网友A:
不知道你要什么类型的,输入/输出是什么规格要求的?
一大堆资料放出来也没有什么作用。

补充:IC全部是上海昂宝电子的。(我现在是一家昂定代理商的FAE

楼主:
昂宝 的 东西 也是好东西!支持共享出来

网友:
这个是可控硅调光的,不过也算过的去的IC,兼容性还行,国内还没见过做的好的,不过也是上几代产品了,现在有更新的方案了,外围更少。
这家公司已经被dialog收购了。

网友C(2016-10-11):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大堆LED驱动的资料,有需要吗?

隔离的,非隔离的,高PF的,低PF的,两级高PF无频闪,单级高P ...

有需要啊 ,支持共享出来啊。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电路怎么检测LED上电流的?那个变压器是正激还是反击怎么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要什么类型的,输入/输出是什么规格要求的?
一大堆资料放出来也没有什么作用。

我想要一个驱动13.1V 80W LED的资料请问您有吗电流6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需要啊 ,支持共享出来啊。

你需要什么规格的驱动,我帮你初步选一下型号,不然太多资料发出来也没有多大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要一个驱动13.1V 80W LED的资料请问您有吗电流6A

有没有更详细的要规格: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13.1
输出电流:80W
输出电流约:6A
PF值:???
是否需要调整电压/电流

看起来用要用OB2203做比较好,如果要高PF,再加一级OB6563,做到120W-150W也不成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需要啊 ,支持共享出来啊。

     ACDC 输入全电压90~265VAC      12V1A 恒流源,非隔离。至于需不需要带PF,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知道这个功率等级需不需要.这个级别成本大概多少?
     没怎么做过LED驱动,主要是做其他的隔离恒压源较多。这个LED驱动的可靠性从哪些方面保证?浪涌 静电一般要到几KV?功能实现我知道都比较简单。
    买的品牌LED电源 也有见过被雷劈坏的,拆开一看输入部分都黑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DC 输入全电压90~265VAC      12V1A 恒流源,非隔离。至于需不需要带PF,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知道 ...

一般的LED灯4串就是4*(3.0-3.4V)=12-13.2V
为了生产一致性,空载电压定在15V左右。

如果是低PF的,用OB3395AP即可,DIP8封装,内置600V/1.5A的MOS管。
如果是高PF的,用OB3635BTCP,SOP-8的封装,内置650V/4A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