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重复文件比对删除工具-Duplicate Cleaner(下载过本帖附....

楼主(2016-09-11):
之前一直用PCMaster 里带的一个小工具,功能很弱,只能简单对比文件名及文件大小等,会有识别错误的情况。

这个工具很强大,采用的是哈希值对比,基本可确保万无一失。当然也可酌情使用文件名及文件大小比对功能

示例一

示例二

Pro版要$30,有点贵,一般用途Free版就可以了,不过官网没找到free版下载地址
我在这里下的
http://www.digitalvolcano.co.uk/dcdownloads.html

上传一份(注意: 20160911-16:00编辑:之前的附件网友反映mse会报毒,有可能是我上传了错误的版本,详细见后面的补充。建议从直接上方链接下载,free版本的,V3.2.7 )

运行速度挺快,我放在NUC上执行,比对了2T多的目录和文件,包括本地的和网络映射的磁盘,
大概花了十多分钟,当然实际情况要取决于你的机器和文件数量等因素了。

20160911-16:27补充: 由于之前在寻找可靠的软件版本期间可能有可能从其它网站下载了被动过手脚的版本。
因此有一定可能性上传了错误的文件,现在的附件是在另一台可靠电脑上重新下载并打包上传的。

很抱歉由于我的疏忽可能造成了部分网友安装了有问题的软件,为便于区分,现在的附件名称里带有free字段,请下载了之前名称里不包含free字段附件的网友立刻删除掉并杀毒。

网友A:
已下载备用,顶LZ下~

楼主:
Q:什么情形会需要这类软件
A:你懂的资源很多有不止一个车牌号,或者命名各异时,就很需要了。

PS:硬盘一下就腾出了几十G。

网友:
引用 楼主:
Q:什么情形会需要这类软件
A:你懂的资源很多有不止一个车牌号,或者命名各异时,就很需要了。

A片太多了,重复了?

网友B:
链接网站上有新版本4.0的,装上启动的时候需要.net环境,安装楼主位3.2.7的版本以后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楼主位的压缩包mse报病毒,我是从楼主位链接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网站上有新版本4.0的,装上启动的时候需要.net环境,安装楼主位3.2.7的版本以后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楼主 ...

难道被动手脚了?也有装MSE的

网友:
楼主位的链接下载的,试了下删了不少重复的东西

楼主:
很抱歉由于之前的疏忽可能造成了部分网友安装了有问题的软件,为便于区分,现在的附件名称里带有free字段,请下载了之前名称里不包含free字段附件的网友立刻删除掉并杀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下载备用,顶LZ下~

如果下载的是附件,请删掉重新下载。之前上传的可能有问题。

楼主:
如果下载的是附件,请删掉重新下载或从提供的链接下载。之前上传的可能有问题。

楼主:
如果有下载了附件,请删掉重新下载或从提供的链接下载。之前上传的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收藏备用,资料备份的时候可以用到

网友:
感谢分享 好工具

网友:
很好,在用了,谢谢。

网友C:
什么删除有些exe文件,受什么保护,要咋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删除有些exe文件,受什么保护,要咋删除。

最简单的是 右键-> 在windows explorer 中打开该目录 -> 手动删除

选项在这

网友:
扫描很慢,也没发现1024占空间多吧

网友:
DoubleKiller, 比这个简单方便

网友:
收藏一下,文件比对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是 右键-> 在windows explorer 中打开该目录 -> 手动删除

选项在这

谢谢啦,看到啦.

网友D:
会不会误删呢?一样的头文件会被删掉吗?

网友:
这个可以大大的节约硬盘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误删呢?一样的头文件会被删掉吗?

只是帮你列出重复文件,至于删不删,删哪一个要你自己决定。

网友:
好吧,先收藏了再说

网友:
留存备用,整理文件的时候试一下

网友E:
找这样的重复对比好久了,谢楼主。不知有没内容重复对比的呢?比如World文档内容重复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这样的重复对比好久了,谢楼主。不知有没内容重复对比的呢?比如World文档内容重复的对比。 ...

你要找两个文件内容比对的?
Beyond Compare 就可以,用在比对代码不错,world没有试过,大概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下载的是附件,请删掉重新下载。之前上传的可能有问题。

下载了附件还没安装,不过现在已重新下载了,谢谢LZ提醒~

经常笔记本,台式机下资料汇总时重复了,这软件整理资料好用 :)

网友:
mark 去重! 备用!

网友:
功能强大,电脑里确实很多重复的东西

网友F:
顺便上传个轻量级的,不需要安装,绿色版。

网友:
FindDuplicates  以前用过这个,重复文件比较删除软件

网友:
收藏,留着备用

网友:
用不着hash比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顺便上传个轻量级的,不需要安装,绿色版。

这个这个,太简陋了点吧。感觉像上世纪的软件,字也小的像蚂蚁,看了半天才看清菜单说的啥。。。

网友(2017-03-18):
要整理文件和照片。以前备份了几个地方。现在重新备份,头疼。

网友:
雪中送炭

网友:
一直在找这样的工具,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