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找个芯片

楼主(2016-09-11):
有什么单片机1脚是电源,16脚的接地,14脚是AD参考电压的引脚。

单片机是sop16的,有AD,有PWM更好。

有OTP的吗?说出来看看。

最好就是flash的。

网友A:
有多少量啊,量多的话直接找MCU厂家为你封装,管脚爱怎么排列就怎么排列,以上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少量啊,量多的话直接找MCU厂家为你封装,管脚爱怎么排列就怎么排列,以上都不是问题。 ...

这得做的很大厂家才会鸟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