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可以隐藏IP的软件?

楼主(2016-09-11):
求一个可以隐藏IP的软件?
发现网上现在很多下的都用不了?
比如IP HIDER EVER6.0.0.1,下载下来用来几天就不能起动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系统是WIN7的。
请问有好的推荐吗?

网友:
Tor,你值得拥有。

楼主:
楼上,请上传一个,或者给个有用的下载地址?

楼主:
网上说TOR好像不能用了?

楼主:
非常谢谢2楼提供的信息。我先试试。

楼主:
记录一下,与TOR有关的一个项目叫TAILS。
Tails是一个可以运行在U盘或者DVD上的操作系统,你所有的连接都是通过Tor网络,当你关机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网友:
隐藏IP,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代理服务,转发你的所有通信连接,让服务器看到来自代理的IP。所以,你要的是各种代理服务,可以购买。

网友:
用代理就行吧你又不是用来作案要惊动几国联合调查你

网友:
洋葱头得先番出去,才能用

网友A:
https://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0/04/howto-cover-your-tracks-0.html?m=1

网友A:
多重代理+多虛擬機你值得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0/04/howto-cover-your-tracks-0.html?m=1

这个有点复杂了,有没有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重代理+多虛擬機你值得擁有

这个有点复杂了,有没有简单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虚拟一个UBUNTU,稍加设置一下就可以了。还没有如此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录一下,与TOR有关的一个项目叫TAILS。
Tails是一个可以运行在U盘或者DVD上的操作系统,你所有的连接都是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