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46Discory+SSD2828转接板驱动友达B101UAN01.7 MIPI液晶屏

楼主(2016-09-11):
最近用STM32F746Discory+SSD2828转接板驱动友达B101UAN01.7 MIPI液晶屏(1920*1200 IPS液晶屏),获得成功。该屏自带背光驱动,背光电压为3-4.2V,电流大约700mA左右,需外接驱动电源。
控制板用的是STM32F746Discory,LTDC驱动的RGB设置为16位色(如果STM32F746Discory的RGB设置为24位色驱动不成功),SSD2828边设置为24位色,可以驱动1920*1200 全屏,但只能静态显示(整屏只能刷一次,再刷就花屏。跟STM32F746的频率有关),如果设置为1600*1200的话可以动态显示(如显示页上再加实时时间显示...)。

STM32F746Discory的LTDC频率设置:
  /* LTDC clock frequency = 364/2/2 = 91Mhz */
  periph_clk_init_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LTDC;
  periph_clk_init_struct.PLLSAI.PLLSAIN = 364;
  periph_clk_init_struct.PLLSAI.PLLSAIR = 2;
  periph_clk_init_struct.PLLSAIDivR = RCC_PLLSAIDIVR_2;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_clk_init_struct);
附上SSD2828的设置(网上找的),SPI为模拟24位的。
实物图如下:

网友:
有直接支持MIPI的MCU吗?

楼主:
stm32f769有,只支持2通道

网友(2016-10-16):
你好,看你这个很不错呀,很感兴趣,可以交流下吗?谢谢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这个用的是官方的F746 discover吗?就是下面图片这个,这个好像没有引出TFT LCD controller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这个用的是官方的F746 discover吗?就是下面图片这个,这个好像没有引出TFT LCD controller接 ...

我有这个开发板,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个开发板,要不

我正在确认这个板子的TFT接口在哪儿以及相关资料,是想入手,在查资料中...我需要拿来实验驱动一下高分辨率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这个用的是官方的F746 discover吗?就是下面图片这个,这个好像没有引出TFT LCD controller接 ...

不是,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这个...

这个开发板也是ST官方的吗,还是在哪儿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是这个...

谢谢,明白了,这个是discovery kit
请问你驱动的这个屏是多少分辨率的?
746的TFT 控制器最大1024*768
就算2828能到1920*1200
但是守限制746的RGB输出分辨率吧

网友:
只关心1920的屏多少钱一块

网友C:
mipi 的video 模式是要一直刷才行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明白了,这个是discovery kit
请问你驱动的这个屏是多少分辨率的?
746的TFT 控制器最大1024*768

友达B101UAN01.7 1920x1200,746超频使用 ,所以只能只能静态刷屏。我的做法是先关__HAL_LTDC_DISABLE,把显示内容放入显示缓存区,开__HAL_LTDC_ENABL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这个用的是官方的F746 discover吗?就是下面图片这个,这个好像没有引出TFT LCD controller接 ...

我的开发板就是这个,具体资料,可以去ST官网下载。我有一块板子,感兴趣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pi 的video 模式是要一直刷才行的呀

ssd2828使用内部PLL时钟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开发板就是这个,具体资料,可以去ST官网下载。我有一块板子,感兴趣私聊 ...

好的,我无QQ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友达B101UAN01.7 1920x1200,746超频使用 ,所以只能只能静态刷屏。我的做法是先关__HAL_LTDC ...

明白了,谢谢分享。
能不能把LTDC初始化函数都分享一下,不仅仅是频率,谢谢

网友:
点击我的个性签名,有淘宝链接,拍510那个,我来修改价格,或者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谢谢分享。
能不能把LTDC初始化函数都分享一下,不仅仅是频率,谢谢 ...

其实与官方代码一样,只是多加入汉子显示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与官方代码一样,只是多加入汉子显示而已

谢谢,字数补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友达B101UAN01.7 1920x1200,746超频使用 ,所以只能只能静态刷屏。我的做法是先关__HAL_LTDC ...

你的意思是在做显示的时候,cpu没法做别的操作,更换显示内容时候,也要先停掉lcd时钟,将数据送入显示缓冲区后再打开lcd时钟,那你可以一口气送好几个图片到sdram,更新图片时候,直接切换显示缓冲区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在做显示的时候,cpu没法做别的操作,更换显示内容时候,也要先停掉lcd时钟,将数据送入显示缓 ...

你需要stm32f746板子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stm32f746板子不???

你那上面有没有nor flash和 16M SDRAM?
我需要验证一下F746驱动LCD的一个问题

网友(2019-11-29):
看看lcd怎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