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问题咨询函数不执行

楼主(2016-09-12):
key_serve();
这个函数一直不执行,这个函数是轮流显示4位数码管显示0000,1111,2222,3333   有什么测试办法,判断下问题点在哪里吗

#include "dw8051.h"
#include "ExLigReg.h"
#include "ExLigLib.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func.h"

void main()
{
        Init_Port();
        SetPLL(SETPLL_3_2M);//设置3.2M的MCU时钟,单独调试(F11)此函数会失去调试连接

        while(1)
        {
                ClearWDT();
                //Led_Twin(4);
                //ClearWDT();
                key_serve();
                test();
                ClearWDT();
        }

}

void key_serve(void)
{
         switch(Stuse_Type)
{

  case 0:

        disp(0xc0,0);
        disp(0xc1,0);
        disp(0xc2,0);
        disp(0xc3,0);
                // nop;
                         nop;
                         nop;
                         nop;
                         nop;
                         Stuse_Type=1;
                        break;

  case 1:
    disp(0xc0,1);
        disp(0xc1,1);
        disp(0xc2,1);
        disp(0xc3,1);
//        nop;
                         nop;
                        // nop;
                         Stuse_Type=2;
                        break;
        break;
  case 2:
    disp(0xc0,2);
        disp(0xc1,2);
        disp(0xc2,2);
        disp(0xc3,2);
//        nop;
                         nop;
                        // nop;
                         Stuse_Type=3;
                        break;
                  break;

  case 3:
        disp(0xc0,3);
        disp(0xc1,3);
        disp(0xc2,3);
        disp(0xc3,3);
                  break;

}
}

网友A:
你粘贴的代码乱七八糟的,一般没人帮你看代码。注意排版。
我只问一点,你的Stuse_Type是静态变量吗?

建议把看门狗关了先,把问题择清楚。
MCU时钟正在初始化,你就用仿真器单步调试,单片机的时钟都没有正常被初始化好。你的仿真器当然没办法正常的访问单片机相关的寄存器了。【可能是这里导致的失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粘贴的代码乱七八糟的,一般没人帮你看代码。注意排版。
我只问一点,你的Stuse_Type是静态变量吗?

好的,我看看

网友B:
Stuse_Type 你跳到3,还有改变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use_Type 你跳到3,还有改变它吗

没有改变了

网友C:
不需要延时?Stuse_Type怎么定义的

楼主:
unsigned char Stuse_Type;        //状态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延时?Stuse_Type怎么定义的

unsigned char Stuse_Type;        //状态变量

网友D:
想帮你看代码,但是代码不全 加 乱七八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帮你看代码,但是代码不全 加 乱七八糟的

稍等,我上传完整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