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控制器面板啊,用什么软件和刀具啊,哪里有教程啊

楼主(2016-09-12):
刚买了一个二手的小雕刻机,想做面板用,请问大神们,用什么软件和刀具啊,哪里有教程啊?如何快速上手啊?

网友A:
一步一个脚印,从机械画图开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步一个脚印,从机械画图开始吧。

机械画图会一些,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和流程把cad的图输出到雕刻机用的g代码

网友:
3D加工可以用Fusion 360设计,直接输出G代码。
简单的开孔切割可以用ArtCAM画。

网友:
置顶栏有阿莫雕刻机的教程, 可以先看看

网友:
也想收个雕刻机玩玩

网友:
简单的加工我都直接G代码,开软件折腾还不如笔算算呢

楼主:
已经琢磨出来了,CAD画图后导入ARTCAM,导出刀路后,上雕刻机